[51单片机] 51单片机&ESP8266模块实现无线测温程序(附手机APP安装文件)

楼主(2019-01-09):
51单片机&ESP8266模块实现无线测温程序,需要用到服务器,而且数据内容所代表的含义由单片机程序决定,并不能直接用。下边是手机与电脑通信实验截图。

楼主:
如果上述网络助手&手机连接失败,可以更新一下版本。也可以用英文版的。

楼主:
新版网络助手

网友A(2019-03-22):
程序挺好的,就是没有原理图

网友B(2020-01-29):
请问可以提供APP源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可以提供APP源程序吗?

加我微信号:wxid_qo5nquijsl8r2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我微信号:wxid_qo5nquijsl8r22,

——抱歉,我没有权限发短消息
谢谢回复,搜不到wxid_qo5nquijsl8r22
给你私信了我的微信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我没有权限发短消息
谢谢回复,搜不到wxid_qo5nquijsl8r22
给你私信了我的微信号,谢谢

我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可行微信号:************    是手机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