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高精度温度采集电路

楼主(2019-01-09):
价格:¥20000 元
发布时间:2019-01-09 21:00:45
截止时间:2019-02-08 21:00:45
项目周期:30天以上
现居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项目描述:
        1、高精度温度传感器采集,传感器选用4线制高精度铂电阻(PT1000)
        2、采集范围在10~35摄氏度
        3、高精度采集,精度+/-0.03摄氏度
        4、采集通道至少2只
        5、核心控制芯片选用DSP或xilinx fpga

去竞标

网友A:
TI的方案可以做到0.05,0.03就真的很难了。找到0.1的pt100都很难

网友B:
精度+/-0.03摄氏度,这个威武

网友C:
2线的霍尼韦尔PT1000传感器,在温控目标位可以做到0.03度左右的精度,成本略高,是否考虑;如果全范围都要满足精度0.03对传感器要求也很高了

网友D:
显然是一个半懂不懂的人提的一个技术要求。没有搞懂分辨率和精度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然是一个半懂不懂的人提的一个技术要求。没有搞懂分辨率和精度的关系。 ...

高手你好,精度提的没毛病,而且要求就是全量程的采集精度!需求没提分辨率,肯定在精度以下

坐等0.03精度的产品出现!

楼主:
没有过相关行业背景的人可能理解不了,因为普通应用1/3b精度都是多说了,但是目前我这边行业需求就是这么提的,采集的全量程是10~35,不需要传感器的全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方案可以做到0.05,0.03就真的很难了。找到0.1的pt100都很难

如果模拟电路搭可否?

网友B:
出于好奇看了下外包,目前有23位竞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模拟电路搭可否?

最难的是找到0.03C精度的传感器,还要找到精度高于0.03的标准源来标定

网友E:
太难了,精度到0.1的四线PT1000一个价格就好几千,再加上精度很难搞到±0.03,再加上其他调试,测量,校准,以及其他设计,每个十几万下不来,而且是做过相关专业的。楼主跟我现在做的很像,需求一致,也许行业背景也一样哦。

网友B:
再次好奇:什么行业需要+/-0.03摄氏度的精度?

网友F:
从25度范围看相对值,0.03/25=0.12%,似乎也不难。
关键是电路的温漂要小,还得找到一个用于校准的基准源。

网友G:
分析下这个项目:

先说电子电路部分,用经过34401A这样的万用表标定过的电阻箱模拟PT1000,很容易做到0.01度的精度,温度变化是非常缓慢的,最破的单片机都能满足计算精度要求,用DSP或者FPGA都是蒙骗客户用的吧。如果做100套,单板成本不会超过30块(含温飘优于5ppm的基准电阻,预算7块钱一只)。

但是加上PT1000测试实际温度就难了,上面有人说了0.1的都很难买,还特别贵,问题是达不到你的要求啊,还有就是自发热也不只0.1度。其实贵不贵并不重要,PT1000还是很稳定的,误差大的传感器,只要能标定,就一定能修正过来。问题是能做到标定的设备投资至少要10万,楼主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H:
不明白,为什么用dsp或fpga做呢?用一般的单片机就可以采集。

网友I:
之前做过类似项目,是16路检测的,用AVR单片机搞定的,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加我QQ聊下:526820821

网友J(2019-02-22):
引用 网友B:
出于好奇看了下外包,目前有23位竞标

刚看一下,有27位竞标,可是没有一个状态是被楼主查看/联系过的……

网友K:
参数经不得分析呀

网友L:
0.1的精度都非常难,都可以做标准物质来标定其他设备了。所以需求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高手你好,精度提的没毛病,而且要求就是全量程的采集精度!需求没提分辨率,肯定在精度以下 ...

对头,看需求感觉就是个外行人,不靠谱

网友N(2019-03-31):
好奇,应用场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