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T1621驱动断码屏,侧视正常,正视无图像

楼主(2019-01-09):
    有人遇到相似的问题吗?如下图,正视的时候看不出图像,侧视断码屏显示正常

网友A:
我买的液晶屏的闹钟就是这样,往一个方向看是可以的,其他方向模糊

楼主:
断码屏是订制的,电脑USB给板子供的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码屏是订制的,电脑USB给板子供的电

如果从一个方向看正常,那应该没问题。我买的闹钟就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从一个方向看正常,那应该没问题。我买的闹钟就那样。

网友B:
断码屏的供电和背光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码屏的供电和背光是不是正常的?

是的,已经解决了,是VLCD偏压的问题;前面用的2K和1K电阻做1/2分压,现在去掉分压,直接供电,就显示OK了

网友C:
亲 我看不到您的图片啊

网友D:
断码屏还是订制的? 我一直以为是没有电了呢 呵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断码屏是订制的,电脑USB给板子供的电

我一直以为是没有电了呢  长知识了

网友F:
我想看看楼主的图片 也长长见识

网友G:
楼主能上传一下图片吗 让我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