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现在有多路模拟信号输入,输出数字信号的集成芯片吗?

楼主(2019-01-09):
现在有一个需求,需要对50路左右的0~5V电压进行采样,有采样然后输出是数字信号这样的AD芯片吗?如果有就能极大的减轻MCU的压力了,直接采用通信方式和它通信就行了,请教一下大家,现在有这样的芯片吗?

网友A:
楼主可以定制,只要有量、愿意出钱就可以做!

网友B:
感觉用 MCU  的方式是最灵活好用的方式
你可以考虑用多个 MCU 完成

因为这个采样也不是主要的功能,就是临时想加一个功能,所以就想着要有这样一个芯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定制,只要有量、愿意出钱就可以做!

定制芯片吗,哈哈,没有这样的芯片啊,那我再搞一片MCU来处理吧

网友C:
没有。常规的有8路或者16路的。并且也是分时的。
一般而言,因为高精度的AD比MCU贵多了,增加MCU压力并不是啥大事,或者直接来2个MCU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常规的有8路或者16路的。并且也是分时的。
一般而言,因为高精度的AD比MCU贵多了,增加MCU压力并不是 ...

好吧,谢谢了,增加MCU吧

网友B:
可以使用模拟开关扩展, 减少 MCU 和 ADC 通道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模拟开关扩展, 减少 MCU 和 ADC 通道数

分时吗

网友B:
对啊, 可以分时, 多通道 ADC 本来就是分时切换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 可以分时, 多通道 ADC 本来就是分时切换转换的

对,谢谢拉

网友D:
如果只是做测试,有50个通道的无纸记录仪直接可以瞒住你要求,根本那就需要自己在去设计跟制作了
但是如果你是项目上要采集这个信号,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在做电池管理系统。
个人建议你用分时扫描的方式处理比较好,如果是电池管理系统,一般的分时扫描的硬件处理方式也就是他们说的听过模拟开关切换的方式不适合。你可以参考日本横河的无纸记录仪的采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