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大神进来,关于低频共振信号场的检测器电路问题

楼主(2019-01-10):
想制作一个探测器用来检测电法仪发射出去的信号和目标反馈回来的信号之间产生的低频共振电场,可调频率跨度在 200Hz--20kHz之间,该低频信号场是由电法仪的发射端和目标端之间电磁共振产生的(具体解释就是根据目标端的特性让电法仪发射端给一个合适的甚低频激发信号,目标端接收到此激发信号后与发射端形成信号共振场,共振场宽度在20公分范围左右,长度即是电法仪和目标之间的距离),接收器进入共振场能量范围内检测到此共振场之后,以声音或者指示灯的形式提示检测者,离开此共振场范围后检测仪器则静默,一旦进入则又开始告警提示,检测器需要能够精确到1Hz的可调级别来进行调整,对应合适的甚低频频率来适应不同的目标共振场(比如设定的发射频率是5002Hz,那么我把探测器也调到5002Hz),越靠近能量场反馈强度越明显,越远离则越微弱,而且要求抗干扰能力强,比如高压线电下或者电信发射基站旁也能工作,求坛子里的大神帮提供个方案

网友A:
很好奇,这是做什么用的?检测目标位置,还是做什么?

200Hz ~ 20KHz,天线是什么形式的,多大尺寸?

一般情况下,发射功率多大?源和反射物的距离是什么数量级?

网友A:
发射机,频率源建议用DDS,频率调节步进可以做到几个 mHz。

接收机,建议用中频差拍接收,本振也用DDS。可以把中频带宽做的非常窄,利于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这是做什么用的?检测目标位置,还是做什么?

200Hz ~ 20KHz,天线是什么形式的,多大尺寸?

不检测目标位置,也不发射任何信号,只检测目标和发射源之间的共振场,就好比是个无源探测器,只检测预定频率下产生的共振场而忽略非预定的,
至于天线形式,就普通四、五十公分长拉杆天线作为接收端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