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单片机MC96F8208

楼主(2019-01-10):
 CPU
– 8-bit CISC 内核 (M8051, 2时钟/周期)
 ROM (FLASH) 容量
– 8 K字节自读写 Flash
– In-System Programming(ISP)
– 擦写次数 : 10,000 times(Sector 0~247 )
100,000 times(Sector 248~255)
 256bytes IRAM
 256bytes XRAM
 通用 I/O (GPIO)
– 普通 I/O : 18 Ports
(P0[3:0], P1[6:1], P2[5:4], P3[7:5/2:0])
 定时器/计数器
– Basic Interval Timer (BIT) 8-bit× 1-ch
– Watch Dog Timer (WDT) 8-bit× 1-ch
– 5kHz 内部 RC 振荡器
– 8-bit× 1-ch(T0), 16-bit× 2-ch (T1/T2)
 可编程脉冲发生器
– 脉冲发生器 (by T1/T2)
– 8-Bit PWM (by T0)
 Watch Timer (WT)
– 3.91ms/0.25s/0.5s/1s/1min 间隔
(4.194304MHz)
 Buzzer
– 8-bit× 1-ch
 SPI 2
– 8-bit× 1-ch
 UART
– 8-bit× 1-ch
 I2C
– 8-bit× 1-ch
 12-bit A/D 转换器
– 10 个输入通道
– 睡眠唤醒功能
 上电复位
– 复位电平 (1.4V)
 低电压复位
– 14 个检测电平 (1.60/ 2.00/ 2.10/ 2.20/ 2.32/
2.44/ 2.59/ 2.75/ 2.93/ 3.14/ 3.38/ 3.67/ 4.00/ 4.40V)
 低电压检测
– 13 个检测电平 (2.00 / 2.10/ 2.20/ 2.32/ 2.44/
2.59/ 2.75/ 2.93/ 3.14/ 3.38/ 3.67/ 4.00/ 4.40V)
 中断源
– 外部中断
(EINT0~2, EINT5, EINT6, EINT10, EINT11, EINT12)
(6)
– Timer(0/1/2) (4)
– WDT (1)
– BIT (1)
– WT (1)
– SPI (1)
– UART (2)
– I2C (1)
– ADC (1)
– ADC Wake-up (1)
 内部 RC 振荡器
– 内部 RC 频率:
16MHz ±1.5% (TA= 0 ~ +50°C, VDD=2.0V ~ 5.5V)
 省电模式
– STOP, IDLE 模式
 工作电压和频率
– 1.8V ~ 5.5V (@ 0.4 ~ 4.2MHz with X-tal)
– 2.7V ~ 5.5V (@ 0.4 ~ 10.0MHz with X-tal)
– 3.0V ~ 5.5V (@ 0.4 ~ 12.0MHz with X-tal)
– 1.8V ~ 5.5V (@ 0.5 ~ 8.0MHz with Internal RC)
– 2.0V ~ 5.5V (@ 0.5 ~ 16.0MHz with Internal RC)
– Voltage dropout converter included for core
 最小指令执行时间
– 125ns (@16MHz main clock)
 工作温度
– –40 ~ +85℃
 振荡器类型
– 0.4-12晶体或陶瓷振荡器做为主时钟
• 封装类型
– 20 SOP
– 20 PDIP
– 20 QFN
– Pb-free package

网友A(2019-02-14):
没有看见什么优势,  不知道价格是不是最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