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板的电磁兼容设计应特别注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01-10):
DSP板的电磁兼容设计应特别注意的一些问题

网友A:
虽然给不出啥意见和建议,这个话题感兴趣,帮楼主多顶顶

楼主:
电磁兼容性(EMC)包含系统的发射和敏感度两方面的问题。假若干扰不能完全消除,也要使干扰减少到最小。如果一个DSP系统符合下面三个条件,则该系统是电磁兼容的。(1) 对其它系统不产生干扰;(2) 对其它系统的发射不敏感;(3) 对系统本身不产生干扰。

网友B:
主要还是楼上说的干扰问题

楼主:
这个属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类型的

网友C:
这个概念性的东西总结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题太多了,主要关键还是要处理电源、地平面,高速的、关键的信号在源端串接端接电阻,避免信号反射吧。

网友E:
DSP中的干扰主要来源    电磁干扰是通过导体或通过辐射产生的

网友F:
电源的设计要合理。

网友D:
可以使用一些EMC的芯片。

电磁兼容的设计是很重要的一环节的。

网友G:
布线设计
电路元件和器件之间的电气连接

网友G:
信号完整性PCB上的信号完整性问题主要包括时延,阻抗不匹配,地弹跳(Ground Bounce) ,串音等。信号完整性问题会影响电子器件的稳定工作。

楼主:
注意电源对芯片的影响

外界信号的处理影响处理的。

网友H:
来自外部的电磁辐射以及内部元器件之间、分系统之间和各传输通道间的窜扰对DSP及其数据信息所产生的干扰,己严重地威胁着其工作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安全性。

网友I:
电磁干扰是通过导体或通过辐射产生的

网友J:
DSP中的共阻抗耦合问题

网友K:
电源电压越高,意味着电压振幅越大而发射就更多

网友L:
没有比采用可靠和完美的地线连接方式更重要的

网友M:
在高频应用中,最好采用多点接地

网友N:
适当的印刷电路板(PCB)布线对防止电磁干扰至关重要。

网友O:
分开数字、模拟、接收器、发送器地/电源线

网友P:
相应的电源、地、信号和回路线迹要平行布景,以消除噪声

网友Q:
用多级滤波来衰减多频段电源噪声

网友P:
采用滤波技术降噪方法

网友H:
电磁兼容性(EMC)包含系统的发射和敏感度两方面的问题。

网友O:
采用叠层结构是对大多数信号整体性问题和EMC问题的最好防范措施

网友I:
时钟电路通常是宽带噪声的最大产生源。

网友N:
采用地和电源平板

网友J:
DSP中的辐射耦合问题

网友M:
混合接地是低频用单点接地和高频用多点接地方法的结合。

网友K:
低电源电压影响敏感度。

网友L:
EMC问题中,大部分问题是由不适当的接地引起的。

网友Q:
要考虑电磁兼容(EMC)及电磁干扰、串扰、信号延迟和差分对布线等高密度设计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