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受到干扰后会出现HardFault中断

楼主(2019-01-10):
由于外部接感性负载,干扰比较强,受到干扰后会出现HardFault中断,我的目标是尽量恢复现场,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求好的建议

网友A:
主要从硬件设计着手解决干扰问题,尽量不要出现HARDFAULT通过软件设计可以解决一部分干扰带来的问题

网友B:
但对复杂情况无能为力,而且会带来系统状态的短时失常,有点亡羊补牢的意味

楼主:
硬件当然有做,但是不能保证100%都解决,就是说如果出现HardFault,软件要怎么处理,就像最后都使用看门狗一样

网友C:
进去以后马上软件复位

网友D:
出现HARDFAULT一般是误操作内部某些非法资源,很多情况下非法读写非合理ram

网友E:
由于干扰进入HARDFAULT还基本少见。

网友F:
再者,从HARDFAULT角度,既然硬件HARDFAULT了,相当于死机了,软件只能重启,

网友G:
至于重启方式,一般使用狗,当然你可以选择别的方式

楼主:
软件重启是一种做法,但是这样变成内存又重新初始化过,还是不能尽量恢复现场

网友H:
把比较重要的现场数据都保存下啊;
复位后,判断是上电复位还是什么复位

网友G:
先找出hardfault的根本原因,应该是由于干扰,令程序对一些异常条件处理出现问题导致的。

网友I:
重启用狗是8位mcu常用之道,不过 cortex M内核 是提供了 内核重启和cpu重启寄存器控制命令的

网友J:
加抗干扰的器件

网友K:
端口设计保护电路。

网友K:
你这就是脉冲造成的吧?
端口设计上脉冲防护功能。

网友L:
干扰会导致hardfault?学习了!

网友M:
硬件HARDFAULT了,相当于死机,软件只能重启

网友N:
铺地或者加一个屏蔽壳

网友O:
重新部件走线

网友P:
直接加一个屏蔽壳最简单了

网友Q:
重新做电路板  在布件走线和铺地上下功夫

网友R:
可靠接地行不行

网友S:
HardFault中断是硬件外部中断吗

网友T:
感性负载远离arm

网友U:
感觉是布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