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万多个节点,用什么组网

楼主:
大家好,PC与柜子之间怎么组网,请大家出出主意,一个柜子内的格子有办法控制。一个柜子有10米长。每个柜子单独供电。柜子在初始化的时候数据量大一下,3KByte/S

140多个柜子

140多个柜子

网友A(2019-01-10):
每单元20行32列扫描或10行64列扫描. 用一个cpu管理,通过I2C或其它方式挂到总线上,共140个单元.上位机负责管理140单元通信.做寄包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单元20行32列扫描或10行64列扫描. 用一个cpu管理,通过I2C或其它方式挂到总线上,共140个单元.上位机负责管 ...

上位机与140个柜子怎么组网呢,

网友B:
怎么供电条件? 数据吞吐量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位机与140个柜子怎么组网呢,

140个柜子用一个单片机作为小总机,通过I2c总线与每个单元柜通讯,上位机与这个小总机再通讯,上位机给出柜号及格号坐标,小总机再通过I2c总线呼叫,柜号符合的单元控制器响应,按要求的格号坐标控制红绿灯.柜号就是1~140地址码,格号坐标就是10x32行列号,另外再加一个红灯亮还是绿灯亮操作数.

网友C:
用一片MCU通过串转并管理每个小箱子,MCU再与上位机联网或通迅,根据距离来决定具体方案。楼主应说清楚具体应用需求,没有具体需求就无法确定最适当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供电条件? 数据吞吐量多大?

每个柜子单独供电,3KByte/S

网友B(点评):
3kbyte/s 不是吞吐量吧? 应该是峰值速率? 如果是 140x3kx8 = 3500 kbps 吞吐量,你得用光纤或者以太网了。

网友D:
直接用同步技术多层组网好了,汇总到顶层,以太网到PC。
我们有类似的产品

网友E:
必须是网络啊,还要用上加密,否则后面的事情无穷无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同步技术多层组网好了,汇总到顶层,以太网到PC。
我们有类似的产品 ...

您有电话吗,或者其他联系方式

网友F:
楼主是什么应用?不妨介绍一下。
组网方案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来选的。

网友G:
楼主,你没说最重要的:预算多少?

网友H:
这个还帮你了你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每单元20行32列扫描或10行64列扫描. 用一个cpu管理,通过I2C或其它方式挂到总线上,共140个单元.上位机负责管 ...

现在布线是大成本,每一个柜子来个单片机可能更节省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现在布线是大成本,每一个柜子来个单片机可能更节省

我这里所指的单元前面己有介绍,已经用一个单片机了,这里所说的小总机来管理140个单元,是为了简化与上位机的通讯.

网友J:
通讯可以考虑协议增强版本的 485,具体可以了解一下 CDBUS 总线,速率可以 >= 10 Mbps,单播、组播、广播都可以,
硬件自动仲裁,节点间可以任意通讯,软件简单、效率很高。(譬如:可以做到 140 个柜子同时上报或回复数据给主机。)

资料:
https://github.com/dukelec/cdbus_ip
https://github.com/dukelec/cdbus_doc/blob/master/intro_zh.md

不知道你说的 3KByte/S 是单个柜子还是 140 个总共的,如果是总共的,那么数据量就不算很大,用 CAN 总线也可以,
CAN2.0 总线最快速率 1Mbps,不过一个包只能装 8 个字节,定协议不够用的话要涉及拆包,比较繁琐,且 CAN 本来就比较繁琐。
万一哪天要给 140 台机通过总线来个固件升级,会比较蛋疼。且 PC 端的 CAN 接口板成本比较高,PC 端的软件也比串口类的麻烦很多。

I2C 做总线其实很不方便,特别是要主动上报数据的场合(譬如柜子关门事件),且信号线扯太长也不稳定,速率也不高,不建议。

------------------------- 更新 --------------------------

被楼上带歪了,把柜子当成小格子了,实际是 140 个 10 米长的柜子,每个柜子有 320 个格子。

现在不清楚柜子之间距离,就算没有距离,仅算自身长度,就有 1400 米。

具体是用 485、以太网、光纤、ZigBee 还是 2/4G,要看具体距离、场地环境,以及对实时性的要求等更多细节。
如果是 485,距离太长可以分多段,中间加桥接。
以太网的话,每个柜子都是一个双口*交换机做桥接。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所指的单元前面己有介绍,已经用一个单片机了,这里所说的小总机来管理140个单元,是为了简化与上位机 ...

我说的就是单个的20×32的组合,如果做成每一个门都是一个单片机,单元内部也用总线会更节省,一组单片机+485大约也就是增加2-4元,比组合起来用一个的布线成本会低很多

网友K:
还是要用几个通信管理机进行管理,要不,实时性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L:
你是做柜子,我们就有啊,无线方式组网,一台设备目前是54个格子,可以扩展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上位机与140个柜子怎么组网呢,

一个柜子有一个cpu管理320个格子红绿灯,上位机通过 485 modbus协议 与 140个柜子cpu通信,管理。

网友K:
引用 网友M:
一个柜子有一个cpu管理320个格子红绿灯,上位机通过 485 modbus协议 与 140个柜子cpu通信,管理。 ...

每个柜子的扫描周期多长。

网友N:
485,简单直接。
嫌慢,就来个3层。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每个柜子的扫描周期多长。

我考虑,因为每个柜子都有CPU,所以实时处理全由柜子CPU执行,上位机只是收集柜子应用信息,5秒收集一次足够。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考虑,因为每个柜子都有CPU,所以实时处理全由柜子CPU执行,上位机只是收集柜子应用信息,5秒收集一次 ...

那还有啥可考虑的,最成熟的就是485了。

网友O:
环境场景不清楚~~~  不好确定,

一般也就是分级管理了,

初始化是需要时间的,慢慢来总是要的,急不了,

完成启动后, 层与层之间通信就是了, 这样数据流就限制在各层网络中,

一般只更新心跳信号就好了, 状态信息只有本地有更新时才上传这样数据量就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