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上下拉电阻么?

楼主(2019-01-10):
现在有100MHZ的信号  需要74VHC164分频   那么信号要加上下拉电阻么?

网友A:
仿真一下

网友B:
不在行这方面

网友C:
我印象中是需要个电阻的

网友D:
应该是需要的,楼主试一下啊

网友E:
仿真试试

网友F:
IO口应该能够驱动了的。

网友B:
100MHz,这个芯片的工作频率是多少,不是下拉电阻,是匹配电阻;看前端信号的布线距离是多少,有5cm以上就应该考虑匹配电阻

网友D:
仿真什么?用什么仿真?没有概念,瞎仿真是不行的。

网友G:
这个不用加电阻的。
你这个用的什么信号?
电阻匹配是很重要的

网友H:
这个根据信号传递的距离远近的适当添加的

网友I:
一般情况下,芯片内的上下拉电阻的就可以满足了。

网友I:
一般的不用加都是可以的,,IO扣内部有上下拉电阻的。。

网友C:
这个根据实际的设计需要的。

网友J:
提高输出管脚的带载能力。

网友K:
上拉电阻可以是3.3k、4.7k、5.1k、10k都可以

网友L:
为什么是下拉电阻呢

网友M:
这个跟不上速度吧

网友N:
为了使电路确定状态

网友O:
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

网友P:
需要加上的

网友Q:
74VHC164有吗?

网友R:
没有使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S:
可以加上拉电阻的

网友Q:
74VHC164的是什么IO呢?

网友J:
提高电路稳定性,避免引起误动作。

网友P:
这个电路速度跟不上吧。

网友K:
电阻越小功耗越大

网友O:
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网友L:
怎么不是上拉电阻呢?

网友N:
必需使用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

网友M:
看看推荐的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S:
不知道这个电路是什么特性的

网友R:
为甚分频呢?其他的晶振不可以吗?

网友T:
匹配电阻多大合适呢

网友U:
这个还是多练习练习的就熟悉了。。。

网友F:
不用,还需要驱动什么吗?
会不会减弱信号?

网友V:
上下拉电阻的需要注重电阻匹配的。。

网友E:
驱动能力怎么样?
影响信号吗?

网友B:
外加上下拉电阻的还是比较好的设计习惯的

网友U:
加上的吧,,这个在开始时记得时候先设计到的,后边若觉的没必要的就不用焊接相关的电阻的

网友A:
根据实际情况的看下的,一般加上不会错的

网友W:
祝愿TI越办越好。21iC越办越好!大家越来越好!!礼品越来越好!!!

网友X:
高频信号的话,主要看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