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所有电脑无法识别cc debug的USB设备

楼主(2019-01-10):
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所有电脑无法识别cc debug的USB设备

网友A:
重新更新驱动

网友B:
从bootloader模式启动

网友C:
重新烧写固件

楼主:
都没用,所有电脑仍然无法识别cc debug设备,具体什么原因?

楼主:
另外,cc debug芯片应该工作正常,可以识别到开发板芯片,能够正常进入bootloader模式。

网友D:
原来可以用?最近有什么变化或改变?

楼主:
问题出现前出现过烧写失败,Drive Error,之后USB就识别不了了

网友E:
换台电脑试验下
如果行,就重装下软件或系统看看。

网友F:
将编译软件进行重新安装的试下的吧

网友E:
重新启动电脑试试。
usb设备不能识别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呢

网友D:
这个看电脑的操作系统的
看看驱动兼容系统吗》

网友G:
安装驱动提示驱动已经安装?

网友H:
USB口没问题吗?

网友I:
觉得它已经坏了,或者是固件丢了。

网友J:
请接在电脑后面USB接口上

网友K:
在硬件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L:
需要下载仿真器驱动

网友M:
是否故障?

网友N:
必要的时候那个microUSB口手按着

网友O:
驱动装好了没有?

网友P:
请检查一下目标板供电。

网友M:
是否需要加外部电源?

网友G:
测试硬件??

网友L:
芯片型号和仿真器的型号有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H:
排查了一下各个部分元器件

网友K:
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多

网友I:
建议买个新的

网友J:
不要用前置USB

网友P:
驱动是否成功安装到安装目录

网友O:
板电源正常否?

网友N:
确认驱动是否安装正确

网友Q:
所有的不能识别,可能是usb的设备问题了。

网友F:
是不是usb设备的驱动没装?
无法识别,可能系统不兼容。

网友R:
建议重新下载对应版本的系统。

网友S:
不能识别看看是不是驱动安装了
可能系统不兼容造成的。

网友T:
那就重现安装下cc debug的驱动等相关软件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