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影响D/A转换精度的因素

楼主(2019-01-10):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影响D/A转换精度的因素有哪些?谢谢

网友A:
D/A转换器的转换精度与D/A转换器的集成芯片的结构和接口电路配置有关。

网友B:
如果不考虑其他D/A转换误差时,D/A的转换精度就是分辨率的大小,因此要获得高精度的D/A转换结果,首先要保证选择有足够分辨率的D/A转换器。

网友B:
同时D/A转换精度还与外接电路的配置有关,当外部电路器件或电源误差较大时,会造成较大的D/A转换误差,当这些误差超过一定程度时,D/A转换就产生错误。

网友C:
不知道如何会想到这个问题的. 什么因素引起这方面的考虑

最主要的因素, 除了分辨率, 就是参考基准
当然后面的负载也是个因素.

网友B:
在D/A转换过程中,影响转换精度的主要因素有失调误差、增益误差、非线性误差和微分非线性误差。

网友D:
DA中常用建立时间来描述其速度

网友E:
非线性误差的大小

网友F:
电源抑制比

网友G:
影响D/A转换精度的主要环境和工作条件因素是温度和电源电压变化。

网友H:
选择 A/D 芯片要综合考虑芯片的位数、精度

网友I:
精度和位数完全没有关系的

网友J:
精度与位数相关

网友K:
所能表示的最大数是多少

网友L:
采样速率和分辨率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参数

网友M:
果你要更高精度你可以挂更多位的DAC

网友L:
每个数值步进(即转换精度)

网友D:
电流输出DA建立时间较短,电压输出DA则较长。

网友K:
ADC的位数有关系的。

网友J:
与基准电压无关。

网友F:
对于高质量的D/A转换器,要求开关电路及运算放大器所用的电源电压发生变化时,对输出电压影响极小。

网友I:
精度和积分非线性度有关 ,也就是最大绝对误差值

网友G:
只有在一定的工作范围内才能保证额定精度指标。

网友H:
速度、功耗等指标。

网友M:
转换器的分辨率表示能够改变数字输出值的最小输入电压值。

网友N:
基准电压源是DAC绝对精度的限制因素。

网友O:
嗯,我知道了~~

网友P:
D/A转换器的转换精度通常用分辨率和转换误差来描述。

网友P:
由于D/A转换器中各元件参数存在误差,基准电压不够稳定和运算放大器的零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D/A转换器实际精度还与一些转换误差有关,如比例系数误差、失调误差和非线性误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