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问题

楼主(2019-01-10):
定义数组unsingned int xdata a[1024];存放数据
程序中将每次采样值存入数组中,采样值用右端对齐,
a=adc0&0xfff;
1024个数据采完后用printf("%u",a);观察采样值,有的正常(1V输入对应1600多),有几个值很大,30000多,不知怎么回事啊?
a[i]最大应该不会超过0xfff(4095)啊,怎么会有30000多的值呢,百思不解!

网友A:
楼主仔细检查下,看看是不是操作上有什么问题?

网友B:
从unsigned int来说最大65535  是30000没啥问题

网友C:
AD采集中的30000   确实有些奇怪

楼主:
操作没问题,按照例程,用定时器3定时采样产生中断,每次数据存入数组,到1024停止采样显示,发现有的数据很大

网友D:
这个使用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E:
通过什么显示的呢?

网友F:
把你的源代码上传看看

网友G:
数据存放的类型什么

网友H:
这个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I:
应该是AD的问题。

网友J:
这个还真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K:
这个A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L:
unsingned int xdata a[1024]都初始化一下。

网友M:
没有代码找不出问题

网友I:
有负电压吗?

网友D:
对应的类型不一样吧。

网友H:
使用CCS可以直接读取的。

网友E:
数组定义的有错误吗?

网友G:
超出范围了吗?

网友F:
是不是内部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M:
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L:
可能数组没有赋值成功。

网友K:
赋值的算法在哪里呢?

网友J:
楼主最好把电路都分享一下。

楼主:
32768?40000多的都有

楼主:
如果用printf("%u",a[i]);那些大数字的位置就是负值,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N:
那你的定时器中断的时候  还要确定一下AD是否转换结束   中断中应该开启转换  转换结束后触发AD中断

网友O:
在AD中断中将数存入  这样应该就没啥问题了

楼主:
,如果用printf("%d",a[i]);那些大数字的位置就是负值,不知何解?

网友P:
最大也不会超过4095的啊,数据类型的用错了吧

网友Q:
或者把你采集到额数据变成了补码的,30000的补码不就是25535,还是不对啊:L

网友R:
看下30000多的数据,去掉高位的之后数据是不是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