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结构简单的可以用程序控制电路通断的方法

楼主(2019-01-10):
要用在低功耗环境下 有个器件没有使能端 所以要在用完后想办法把他的供电断掉。 以前用过继电器光耦三极管等等方法 但是不太适合现在的状况。mos管貌似可以替代三极管实现开关功能 可是种类太多 不太会选。求大神给指点下型号或者选择标准 或者有没有类似的器件或者连接方法可以实现所述的功能。结构越简单成本越低越好

网友A:
可用MOS管控制电源来实现,具体型号需要根据电压和电流来选择,常规模数IC用SI2301、2302即可。

网友B:
模拟开关。

网友C:
开关需要的工作电压多高,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需要的工作电压多高,电流多大?

那个器件工作3.3V 电流几个毫安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MOS管控制电源来实现,具体型号需要根据电压和电流来选择,常规模数IC用SI2301、2302即可。 ...

好的好的 我查一下这两个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