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别 TensorFlow API (TensorFlow Core) 编程

楼主(2019-01-10):
简介
本指南旨在指导您使用低级别 TensorFlow API (TensorFlow Core) 开始编程。您可以学习执行以下操作:

    管理您自己的 TensorFlow 程序 (tf.Graph) 和 TensorFlow 运行时 (tf.Session),而不是依靠 Estimator 来管理它们。
    使用 tf.Session 运行 TensorFlow 操作。
    在此低级别环境中使用高级别组件(数据集、层和 feature_columns)。
    构建自己的训练循环,而不是使用 Estimator 提供的训练循环。

我们建议尽可能使用更高阶的 API 构建模型。以下是 TensorFlow Core 为何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您能够直接使用低阶 TensorFlow 操作,实验和调试都会更直接。
    在使用更高阶的 API 时,能够理解其内部工作原理。

设置

在使用本指南之前,请先安装 TensorFlow。

要充分理解本指南中的内容,您应当具备以下方面的知识:

    如何使用 Python 编程。
    对阵列有所了解。
    理想情况下,最好对机器学习有一定的了解。

您随时可以启动 python,并按照以下演示进行操作。运行以下行来设置您的 Python 环境:

from __future__ import absolute_import
from __future__ import division
from __future__ import print_function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张量值

TensorFlow 中的核心数据单位是张量。一个张量由一组形成阵列(任意维数)的原始值组成。张量的阶是它的维数,而它的形状是一个整数元组,指定了阵列每个维度的长度。以下是张量值的一些示例:

3. # a rank 0 tensor; a scalar with shape [],
[1., 2., 3.] # a rank 1 tensor; a vector with shape [3]
[[1., 2., 3.], [4., 5., 6.]] # a rank 2 tensor; a matrix with shape [2, 3]
[[[1., 2., 3.]], [[7., 8., 9.]]] # a rank 3 tensor with shape [2, 1, 3]

TensorFlow 使用 numpy 阵列来表示张量值。
TensorFlow Core 演示

您可以将 TensorFlow Core 程序看作由两个互相独立的部分组成:

    构建计算图 (tf.Graph)。
    运行计算图(使用 tf.Session)。

计算图是排列成一个图的一系列 TensorFlow 指令。图由两种类型的对象组成。

    操作(简称“op”):图的节点。操作描述了消耗和生成张量的计算。
    张量:图的边。它们代表将流经图的值。大多数 TensorFlow 函数会返回 tf.Tensors。

重要提示:tf.Tensors 不具有值,它们只是计算图中元素的手柄。

我们来构建一个简单的计算图。最基本的指令是一个常量。构建指令的 Python 函数将一个张量值作为输入值。生成的指令不需要输入值。它在运行时输出的是被传递给构造函数的值。我们可以创建如下所示的两个浮点数常量 a 和 b:

a = tf.constant(3.0, dtype=tf.float32)
b = tf.constant(4.0) # also tf.float32 implicitly
total = a + b
print(a)
print(b)
print(total)

打印语句会生成:

Tensor("Const:0", shape=(), dtype=float32)
Tensor("Const_1:0", shape=(), dtype=float32)
Tensor("add:0", shape=(), dtype=float32)

请注意,打印张量并不会如您可能预期的那样输出值 3.0、4.0 和 7.0。上述语句只会构建计算图。这些 tf.Tensor 对象仅代表将要运行的操作的结果。

图中的每个指令都拥有唯一的名称。这个名称不同于使用 Python 分配给相应对象的名称。张量是根据生成它们的指令命名的,后面跟着输出索引,如上文的 "add:0" 所示。
TensorBoard

TensorFlow 提供了一个名为 TensorBoard 的实用程序。TensorBoard 的诸多功能之一是将计算图可视化。您只需要使用几个简单的命令就能轻松完成此操作。

首先将计算图保存为 TensorBoard 摘要文件,具体操作如下所示:

writer = tf.summary.FileWriter('.')
writer.add_graph(tf.get_default_graph())

这将在当前目录中生成一个 event 文件,其名称格式如下:

events.out.tfevents.{timestamp}.{hostname}

现在,在新的终端中使用以下 shell 命令启动 TensorBoard:

tensorboard --logdir .

接下来,在您的浏览器中打开 TensorBoard 的图页面,您应该会看到与以下图形类似的图:

TensorBoard screenshot

要详细了解 TensorBoard 的计算图可视化工具,请参阅 TensorBoard:图的直观展示。
会话 (Session)

要评估张量,需要实例化一个 tf.Session 对象(非正式名称为会话)。会话会封装 TensorFlow 运行时的状态,并运行 TensorFlow 操作。如果说 tf.Graph 像一个 .py 文件,那么 tf.Session 就像一个 python 可执行对象。

下面的代码会创建一个 tf.Session 对象,然后调用其 run 方法来评估我们在上文中创建的 total 张量:

sess = tf.Session()
print(sess.run(total))

当您使用 Session.run 请求输出节点时,TensorFlow 会回溯整个图,并流经提供了所请求的输出节点对应的输入值的所有节点。因此此指令会打印预期的值 7.0:

7.0

您可以将多个张量传递给 tf.Session.run。run 方法以透明方式处理元组或字典的任何组合,如下例所示:

print(sess.run({'ab':(a, b), 'total':total}))

它返回的结果拥有相同的布局结构:

{'total': 7.0, 'ab': (3.0, 4.0)}

在调用 tf.Session.run 期间,任何 tf.Tensor 都只有单个值。例如,以下代码调用 tf.random_uniform 来生成一个 tf.Tensor,后者会生成随机的三元素矢量(值位于 [0,1) 区间内):

vec = tf.random_uniform(shape=(3,))
out1 = vec + 1
out2 = vec + 2
print(sess.run(vec))
print(sess.run(vec))
print(sess.run((out1, out2)))

每次调用 run 时,结果都会显示不同的随机值,但在单个 run 期间(out1 和 out2 接收到相同的随机输入值),结果显示的值是一致的:

[ 0.52917576  0.64076328  0.68353939]
[ 0.66192627  0.89126778  0.06254101]
(
  array([ 1.88408756,  1.87149239,  1.84057522], dtype=float32),
  array([ 2.88408756,  2.87149239,  2.84057522], dtype=float32)
)

部分 TensorFlow 函数会返回 tf.Operations,而不是 tf.Tensors。对指令调用 run 的结果是 None。您运行指令是为了产生副作用,而不是为了检索一个值。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稍后将演示的初始化和训练操作。
供给

目前来讲,这个图不是特别有趣,因为它总是生成一个常量结果。图可以参数化以便接受外部输入,也称为占位符。占位符表示承诺在稍后提供值,它就像函数参数。

x = tf.placeholder(tf.float32)
y = tf.placeholder(tf.float32)
z = x + y

前面三行有点像函数。我们定义了这个函数的两个输入参数(x 和 y),然后对它们运行指令。我们可以使用 run 方法的 feed_dict 参数为占位符提供具体的值,从而评估这个具有多个输入的图:

print(sess.run(z, feed_dict={x: 3, y: 4.5}))
print(sess.run(z, feed_dict={x: [1, 3], y: [2, 4]}))

上述操作的结果是输出以下内容:

7.5
[ 3.  7.]

另请注意,feed_dict 参数可用于覆盖图中的任何张量。占位符和其他 tf.Tensors 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如果没有为占位符提供值,那么占位符会抛出错误。
数据集

占位符适用于简单的实验,而数据集是将数据流式传输到模型的首选方法。

要从数据集中获取可运行的 tf.Tensor,您必须先将其转换成 tf.data.Iterator,然后调用迭代器的 get_next 方法。

创建迭代器的最简单的方式是采用 make_one_shot_iterator 方法。例如,在下面的代码中,next_item 张量将在每次 run 调用时从 my_data 阵列返回一行:

my_data = [
    [0, 1,],
    [2, 3,],
    [4, 5,],
    [6, 7,],
]
slices = tf.data.Dataset.from_tensor_slices(my_data)
next_item = slices.make_one_shot_iterator().get_next()

到达数据流末端时,Dataset 会抛出 OutOfRangeError。例如,下面的代码会一直读取 next_item,直到没有数据可读:

while True:
  try:
    print(sess.run(next_item))
  except tf.errors.OutOfRangeError:
    break

如果 Dataset 依赖于有状态操作,则可能需要在使用迭代器之前先初始化它,如下所示:

r = tf.random_normal([10,3])
dataset = tf.data.Dataset.from_tensor_slices(r)
iterator = dataset.make_initializable_iterator()
next_row = iterator.get_next()

sess.run(iterator.initializer)
while True:
  try:
    print(sess.run(next_row))
  except tf.errors.OutOfRangeError:
    break

要详细了解数据集和迭代器,请参阅导入数据。

可训练的模型必须修改图中的值,以便在输入相同值的情况下获得新的输出值。将可训练参数添加到图中的首选方法是层。

层将变量和作用于它们的操作打包在一起。例如,密集连接层会对每个输出对应的所有输入执行加权和,并应用激活函数(可选)。连接权重和偏差由层对象管理。
创建层

下面的代码会创建一个 Dense 层,该层会接受一批输入矢量,并为每个矢量生成一个输出值。要将层应用于输入值,请将该层当做函数来调用。例如:

x = tf.placeholder(tf.float32, shape=[None, 3])
linear_model = tf.layers.Dense(units=1)
y = linear_model(x)

层会检查其输入数据,以确定其内部变量的大小。因此,我们必须在这里设置 x 占位符的形状,以便层构建正确大小的权重矩阵。

我们现在已经定义了输出值 y 的计算,在我们运行计算之前,还需要处理一个细节。
初始化层

层包含的变量必须先初始化,然后才能使用。尽管可以单独初始化各个变量,但也可以轻松地初始化一个 TensorFlow 图中的所有变量(如下所示):

init = 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sess.run(init)

重要提示:调用 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仅会创建并返回 TensorFlow 操作的句柄。当我们使用 tf.Session.run 运行该操作时,该操作将初始化所有全局变量。

另请注意,此 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仅会初始化创建初始化程序时图中就存在的变量。因此您应该在构建图表的最后一步添加初始化程序。
执行层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层的初始化,可以像处理任何其他张量一样评估 linear_model 的输出张量了。例如,下面的代码:

print(sess.run(y, {x: [[1, 2, 3],[4, 5, 6]]}))

会生成一个两元素输出向量,如下所示:

[[-3.41378999]
[-9.14999008]]

层函数的快捷方式

对于每个层类(如 tf.layers.Dense),TensorFlow 还提供了一个快捷函数(如 tf.layers.dense)。两者唯一的区别是快捷函数版本是在单次调用中创建和运行层。例如,以下代码等同于较早的版本:

x = tf.placeholder(tf.float32, shape=[None, 3])
y = tf.layers.dense(x, units=1)

init = 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sess.run(init)

print(sess.run(y, {x: [[1, 2, 3], [4, 5, 6]]}))

尽管这种方法很方便,但无法访问 tf.layers.Layer 对象。这会让自省和调试变得更加困难,并且无法重复使用相应的层。
特征列

使用特征列进行实验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 tf.feature_column.input_layer 函数。此函数只接受密集列作为输入,因此要查看类别列的结果,您必须将其封装在 tf.feature_column.indicator_column 中。例如:

features = {
    'sales' : [[5], [10], [8], [9]],
    'department': ['sports', 'sports', 'gardening', 'gardening']}

department_column = tf.feature_column.categorical_column_with_vocabulary_list(
        'department', ['sports', 'gardening'])
department_column = tf.feature_column.indicator_column(department_column)

columns = [
    tf.feature_column.numeric_column('sales'),
    department_column
]

inputs = tf.feature_column.input_layer(features, columns)

运行 inputs 张量会将 features 解析为一批向量。

特征列和层一样具有内部状态,因此通常需要将它们初始化。类别列会在内部使用对照表,而这些表需要单独的初始化操作 tf.tables_initializer。

var_init = 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table_init = tf.tables_initializer()
sess = tf.Session()
sess.run((var_init, table_init))

初始化内部状态后,您可以运行 inputs(像运行任何其他 tf.Tensor 一样):

print(sess.run(inputs))

这显示了特征列如何打包输入矢量,并将独热“department”作为第一和第二个索引,将“sales”作为第三个索引。

[[  1.   0.   5.]
[  1.   0.  10.]
[  0.   1.   8.]
[  0.   1.   9.]]

训练

您现在已经了解 TensorFlow 核心部分的基础知识了,我们来手动训练一个小型回归模型吧。
定义数据

我们首先来定义一些输入值 x,以及每个输入值的预期输出值 y_true:

x = tf.constant([[1], [2], [3], [4]], dtype=tf.float32)
y_true = tf.constant([[0], [-1], [-2], [-3]], dtype=tf.float32)

定义模型

接下来,建立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型,其输出值只有 1 个:

linear_model = tf.layers.Dense(units=1)

y_pred = linear_model(x)

您可以如下评估预测值:

sess = tf.Session()
init = 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sess.run(init)

print(sess.run(y_pred))

该模型尚未接受训练,因此四个“预测”值并不理想。以下是我们得到的结果,您自己的输出应该有所不同:

[[ 0.02631879]
[ 0.05263758]
[ 0.07895637]
[ 0.10527515]]

损失

要优化模型,您首先需要定义损失。我们将使用均方误差,这是回归问题的标准损失。

虽然您可以使用较低级别的数**算手动定义,但 tf.losses 模块提供了一系列常用的损失函数。您可以使用它来计算均方误差,具体操作如下所示:

loss = tf.losses.mean_squared_error(labels=y_true, predictions=y_pred)

print(sess.run(loss))

这会生成如下所示的一个损失值:

2.23962

训练

TensorFlow 提供了执行标准优化算法的优化器。这些优化器被实现为 tf.train.Optimizer 的子类。它们会逐渐改变每个变量,以便将损失最小化。最简单的优化算法是梯度下降法,由 tf.train.GradientDescentOptimizer 实现。它会根据损失相对于变量的导数大小来修改各个变量。例如:

optimizer = tf.train.GradientDescentOptimizer(0.01)
train = optimizer.minimize(loss)

该代码构建了优化所需的所有图组件,并返回一个训练指令。该训练指令在运行时会更新图中的变量。您可以按以下方式运行该指令:

for i in range(100):
  _, loss_value = sess.run((train, loss))
  print(loss_value)

由于 train 是一个指令而不是张量,因此它在运行时不会返回一个值。为了查看训练期间损失的进展,我们会同时运行损失张量,生成如下所示的输出值:

1.35659
1.00412
0.759167
0.588829
0.470264
0.387626
0.329918
0.289511
0.261112
0.241046
...

完整程序

x = tf.constant([[1], [2], [3], [4]], dtype=tf.float32)
y_true = tf.constant([[0], [-1], [-2], [-3]], dtype=tf.float32)

linear_model = tf.layers.Dense(units=1)

y_pred = linear_model(x)
loss = tf.losses.mean_squared_error(labels=y_true, predictions=y_pred)

optimizer = tf.train.GradientDescentOptimizer(0.01)
train = optimizer.minimize(loss)

init = 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sess = tf.Session()
sess.run(init)
for i in range(100):
  _, loss_value = sess.run((train, loss))
  print(loss_value)

print(sess.run(y_pred))

后续步骤

要详细了解如何使用 TensorFlow 构建模型,请参阅以下内容:

    自定义 Estimator,了解如何使用 TensorFlow 构建自定义模型。掌握 TensorFlow Core 知识有助于理解和调试您自己的模型。

如果您想详细了解 TensorFlow 的内部工作原理,请参阅以下文档。这些文档深入探讨了这篇**中提及的许多主题:

    图和会话
    张量
    变量

Except as otherwise noted, the content of this page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3.0 License, and code samples are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2.0 License. For details, see our Site Policies. Java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Oracle and/or its affili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