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日光灯启动器(启辉器)作避雷器

楼主(2019-01-10):
用日光灯启动器(启辉器)作避雷器

日光灯起动器(司带脱)里有一种充有氖气的小玻泡,里面还装有两个电极,其中一极是采用膨涨系数较大的合金片。这种合金片在温度高的时候,可以由原来的弯曲壮态向外伸展,和另一极相碰短路。如果在氖管的两极上接用的电压高,氖气就会发出辉光导电,使温度升高,两电极就自动接通短路。如果电压降低,氖气停止导电,电流就不能通过,所以它可以代替真空避雷器使用。用日光灯的氖管作有线广播喇叭的避雷器很合适。首先是它的价格低廉,购买方便,第2,它的放电电压较低,比真空避雷器还要灵敏。我们试验的结果,电压在150伏时,就能导电,接近短路。因此它可以保护喇叭。第3,由于外加电压降低时,它又可以自动复原开路,管理方便。第4,在雷雨季节,广播线上常常积聚着大量静电电荷,当静电电压超过150伏时,氖管放电,产生辉光,所以也有可能预测在一定时间内将有雷雨的现象。但是,这种氖管的体积小,导电的面积也小,所以它不能通过很高的电压和大的电流,在应用时,最好和简单的锯齿形避雷器结合使用就更妥当。

启辉器利用高压可以导通灯管内部的汞蒸气,灯管里的汞蒸气一经导通正常工作后,由于日光灯管的负阻特性,其两端电压低于启辉器放电管的电离电压,放电管双金属片分开保持断开状态。

网友A:
正常情况是,启辉器的放电足以把金属片加热至碰触,但碰触后因镇流器限流而不足以继续把金属片加热,金属片才会再度分开,荧光灯因灯丝已发热而较启辉器更易启辉(启辉器无法再次放电),但是,如果用来泄雷或直连市电,金属片可能会烧粘的,其实,如果烧粘了,不就可把要受保护的设备完全旁路吗?

网友B:
启辉器作避雷器,  恐怕耐压太低吧

网友C:
这样做应该有一定的风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