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E230 vs F330, Cortex M23 vs M4对比测试

楼主(2019-01-10):
对比了下GD32E230和GD32F330两种MCU的特性,也是Cortex M23对比Cortex M4
由于两款MCU PIN2PIN替换,两块主板只有MCU不同,电流为包括了其它元件的总功耗。
主板外观:

GD32F330C8T6,5.72mA
GD32E230C8T6,5.06mA
5.06/5.72*100%=88.46%,比预想中功耗降低得少。

代码尺寸,M23内核只支持V6编译器。

GD32F330,编译器V5.06u6
-O3优化:40231字节

GD32E230,编译器V6.9
-O3优化:53135字节
-Os优化:43824字节。
-Oz应该还能小一点,不过优化编译器直接挂掉了,让我提交bug report...

网友:
这功耗还可以

网友A:
性能应该有差别吧,关键的还是性价比。E 系列功耗低点,GD每次新的芯片都会把功耗降低一些,SPI速度,比3系列慢了,很普通的18M。这类的芯片,和130比起来。性价比优势不大了。

楼主(2019-02-12):
引用 网友A:
性能应该有差别吧,关键的还是性价比。E 系列功耗低点,GD每次新的芯片都会把功耗降低一些,SPI速度,比3系 ...

E230变化最大的是FLASH部分,功耗低了,成本低了,别的变化不大。

网友B:
这差异性不是很大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