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6年的单片机,一直不会仿真调试,属于什么情节?

楼主(2019-01-10):
用了6年的单片机,一直不会仿真调试,属于什么情节?

大家好!
我一直都是下载到单片机,直接观察现象,通过现象来判断程序情况。
特别是定时器,PWM 这些,也只是通过示波器来观察频率,周期,定时时间这些来估计哪里有没有弄错。

有的时候要知道变量的话,就是开启串口,用串口把某个寄存器数值,或者变量,通过串口发送出来观察。
或者在某个比较关键的地位,设置一个串口输出,通过串口输个特地的字符来判断。
逻辑比较复杂的时候,需要用到大量的串口输出语句,等调试完,后,再把串口输出语句删除掉。
没有串口的,就用ID翻转的办法。

特别是有没有进入到中断,这个情况,非常难搞。

特别想学会如何使用单片机仿真,能快速的知道程序的故障。

网友A:
难道是你的单片机不支持在线仿真吗

网友B:
串口调试也没毛病啊
公共头文件里:
#define _DEBUG_TO_Uart 1 //调试完把这个宏屏蔽就可以了,没必要到处删串口打印代码
#ifdef _DEBUG_TO_Uart
    #define DBG_Print(x) printf(x)
#else
    #define DBG_Print(x)
#endif

C文件里,所有需要用到printf的地方都用DBG_Print代替

网友C:
用的哪种MCU?

网友D:
起码不是初级工程师的水平了

网友E:
特殊场合就得用串口打印,因为有些时候仿真和直接运行的现象不一样。但是,大部分仿真和直接运行是一样的,仿真调试,看内存值、flash值、寄存器值,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另外,打印结果还可以直接用仿真器(jlink)打印,无需再外接串口。

网友F:
可以在中断里面翻转电平;我想,楼主还没有玩过OTP单片机吧

网友G:
Linux 驱动开发也是有这种调试手段的~没毛病

网友H:
零几年买过周立功的仿真器,买了也没用过。后来都是1个指示灯或串口调试

楼主:
都带仿真功能,问题是不会用是真的。

网友I:
连示波器都用的少了 :)

网友J:
只是仿真调试比较方便而已,最终还是以实际运行时的状况为准

网友K:
仿真调试,最大的用处是对于那些关键数据处理节点,包括硬件初始化后,配置寄存器内容检查什么的,包括条件处理过程的转向等容易出BUG的地方。
真到了全速运行时候,尤其是那些实时性非常强的系统,单步是没用的,还真的需要用类似串口发送关心的数据来进行检查排错了。

网友L:
我用了18年了,也不会,也不想会,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仿真,反而会把事情复杂化。

网友M:
我也很少用仿真,经常用jlink下载程序,就是不习惯用仿真,和楼主情况类似

网友N:
不好意思,我也是不太用仿真,也是习惯串口输出

网友O:
以前用的不支持调试的SOC,都做个调试器。
即使GPRS的项目,如果不做个仿真器,不能在keil里面远程通过GPRS单步走,就感觉不踏实。我是不是做仿真器做疯了?

网友P:
我觉得只要可以按时交结果,其余都不重要。

楼主:
一直想学会,就是不会用,不知道如何去学会?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一直想学会,就是不会用,不知道如何去学会?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型号啊

网友R:
以前试过一段不用仿真器,发现不踏实,后来还是用仿真器仿真觉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型号啊

stc, pic ,st, 都不会用仿真

就会最简单的,插入一个断电,通过Watch来查看一个语句执行的时间。别的不会用。

楼主:
哪里有没有教程??????????

网友S:
我喜欢模拟仿真,模拟仿真完了才上机器去看现象

网友T:
哈哈,我也是,习惯直接用串口调试,也不相信仿真

网友U:
flash的不用,otp的害得用

网友U:
20年了,flash的不用,otp的还得用

网友U:
串口好使otp的没串口也写个虚拟串口出来调试用,串口方便得很

网友V:
通信的东西一般仿真是没啥用,逻辑分析仪加各种io跳变,打印都跟不上

网友:
我也一样,调试用led和串口就够可以了。

网友W:
PIC,STM32我都用过仿真,设个断点什么的很方便

网友X:
我也是,习惯直接用串口调试,也不相信仿真

网友:
大神,仿真花不了几个钱,来几片宏晶最新8系列片子大概10多元搞定,在**宝上买一个stc仿真下载器(原厂的老按开关上电,嫌麻烦不用)也就10多元,宏晶有仿真资料,边看边试应该2个小时搞定,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微信:li_haifeng79

网友Y:
可能你能力太强,根本用不上调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