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T6最小系统搭建

楼主(2019-01-10):
工作需要144pin单片机,购买开发板比较贵,故利用手头材料搭建了一个最小系统,以备试验时使用,以下为搭建全过程,有意者可按图索骥搭建之。
1、所需材料:
144pin通用PCB,8M晶振,20pf电容,10K电阻,ST-LINK烧录器
通用PCB

2、焊接MCU:
购买的STM32F103ZET6单片机有两个定位孔,一个大一个小,自认为是大的,直接用大的来定位,焊接好后查手册发现错了,幸运的是这块是通用PCB,只需要人为映射管脚即可搞定。

焊接完成后的MCU           管脚映射

3、最小系统接线:
23、24两个管脚接晶振,对应这两个晶振的管脚各自接20pf电容的一个脚,电容的另外两个脚连接起来后接地
25管脚接10K电阻后接3.3V电源,开始没用10K电阻,连接烧录器并用ST-LINK utility 连接发现其显示“不能复位MCU”错误,接入该电阻即可正常工作
33管脚接3.3V电源。该MCU有众多电源引脚,只试了该引脚可用,其它未尝试
109为SWCLOCK,105为SWDIO直接连接ST-LINK的对应管脚
107为GND连接ST-LINK即可
按照上述描述即搭建完成该MCU的最小系统,连上ST-LINK便可以刷写程序

4、点亮LED
10脚和GND之间连接一个LED,写一段小程序即可使之工作。

网友A:
这种管脚多又密的这样搭建起来,楼主要小心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B:
这样搭建的话 会非常容易出现说不清楚的问题

网友C:
在没偶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楼主的焊接功力了得啊

网友E:
可是光做这个小电路板就不便宜啊

网友F:
好佩服楼主的焊接本领啊

网友G:
楼主牛人 调试的过程中没有出现问题吗

网友H:
这样很容易出奇怪问题的

网友I(2019-02-10):
方便插拔布线,元器件位置弊大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