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驱动MOS管

楼主(2019-01-10):
如图所示,用ULN2003驱动N沟道MOS管(70N10),能正常工作吗?ULN2003输入端直接接单片机3.3V IO口。

网友A:
12v直接接到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直接接到G吗?

对,当uln2003输出高阻态的时候,12V会被拉低到0.8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当uln2003输出高阻态的时候,12V会被拉低到0.8V左右。

你这么厉害呀,建议仔细看看2003内部电路,回去复习一下三极管MOS管的特性,复习一下欧姆定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当uln2003输出高阻态的时候,12V会被拉低到0.8V左右。

2003是o.c.门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当uln2003输出高阻态的时候,12V会被拉低到0.8V左右。

电路图画错了吧?MOS管门极联接到12V,ULN2003无论什么状态,门极都是12V,不可能被拉低。

网友D:
你好,想先了解,你这个电路的目的是做什么的,谢谢。

网友E:
绝对的不可行,12V加在G,栅极电压永远不会变。12V除以4.7K这电流消耗的也不小了老铁。IO直接控制mos管就行,加2003干啥呢。还有电阻值选的不讲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2v直接接到G吗?

T神说道重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