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在一个较小的封闭环境,麦克音频通过运放后,出现声音模糊

楼主(2019-01-10):
在一个较小的封闭环境,麦克音频通过运放后,出现声音模糊;在开阔的环境,麦克拾取的音正常切清晰,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判断是声音在狭小空间回荡,被MIC拾取,导致杂音;此条件下开启门窗,效果变好,对方可以听到声音

网友A:
混响因素造成。早前的音频信号来回传输。反射声,多次反射,这会降低人声的清晰度。要加吸波条件,加海绵或漫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响因素造成。早前的音频信号来回传输。反射声,多次反射,这会降低人声的清晰度。要加吸波条件,加海绵或 ...

好的,谢谢你,这个能不能在软件上做处理?目前这个空间是在轻卡的驾驶室,估计吸波条件无法完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这个能不能在软件上做处理?目前这个空间是在轻卡的驾驶室,估计吸波条件无法完成 ...

这可能在MIC的输入口结构上做改良,加强方向性选择才对。或者双MIC采集,滤除共模信号,采集差模信号。一个采集说话者的声音,另一个采集环境声,二者之差就是说话者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在MIC的输入口结构上做改良,加强方向性选择才对。或者双MIC采集,滤除共模信号,采集差模信号。一 ...

嗯,非常感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