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过流检测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9-01-10):
请教下:现有一个简单的负载检测电路,过流保护,当检测到电流大了之后把输出(一个5V电)关闭,关闭之后,电流肯定没有了,但此时负载还是接在电路上,那这个时候需要过一段时间再次打开输出,再检测负载电流,若电流还大再次关闭?还是怎样处理好些?

网友A:
那就再开呗,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开呗,有什么问题吗

您好,那这个时间,大概隔多长时间再次打开检测,时间短了但负载又一直在(或者后端短路),不是成了一开一关这样子了吗?视觉上看着效果不太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那这个时间,大概隔多长时间再次打开检测,时间短了但负载又一直在(或者后端短路),不是成了一开一 ...

我给一个小建议哦,可以断开主电源,然后用一个带有电阻限流的电源,如果负载断开了,这个限流电源输出就是最大值,如果不是则表示是负载没有断开

网友C:
看需求。
可以参考普通直流稳压电源的CV+CC模式:负载发生短路或时,输出电流固定为最大的限流值

网友D:
就这个问题, 通常有几种做法,  楼主的一种, 可以避免长时间过载导致失效
可以作线性限流,  最大就是恒流输出
还有就是关断, 重启才能再工作, 这种通常应对短路的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那这个时间,大概隔多长时间再次打开检测,时间短了但负载又一直在(或者后端短路),不是成了一开一 ...

重开间隔取决于具体需要,想要实时性好,当然是短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一个小建议哦,可以断开主电源,然后用一个带有电阻限流的电源,如果负载断开了,这个限流电源输出就 ...

可惜电路已经确定只能检测和控制输出端,断不了主电源,看来只能定时打开再次检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需求。
可以参考普通直流稳压电源的CV+CC模式:负载发生短路或时,输出电流固定为最大的限流值 ...

嗯,可以参考下,只是目前的电路不支持,就一个MOS管控制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个问题, 通常有几种做法,  楼主的一种, 可以避免长时间过载导致失效
可以作线性限流,  最大就是恒流输 ...

是的,我也觉得定时开启再检测或者直接关断(最直接)对于我目前的电路和需求比较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开间隔取决于具体需要,想要实时性好,当然是短点好

嗯,现在暂定1min,之后看需求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载打嗝会损坏?过温就断开驱动吧!

打嗝不大好吧?搞不好别人还以为使我的东西做出问题来了
过温的话,现在没检测温度

网友F:
限流芯片啊
设定输出电流
根本不用断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限流芯片啊
设定输出电流
根本不用断开啊

那都是费用啊,加元器件,只能从程序上简单处理下,能满足使用要求就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给一个小建议哦,可以断开主电源,然后用一个带有电阻限流的电源,如果负载断开了,这个限流电源输出就 ...

“这个电源输出就是最大值”中的输出是指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源输出就是最大值”中的输出是指电压吗?

是的,就是开路(负载断开)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