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0F202 配置问题

楼主(2019-01-10):
我只控制IO口输出高低电平,我的OPTION寄存器应该怎么配置,还有__CONFIG()里面该配置成什么?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同样的芯片制作流水灯的程序,他的程序里这两个是OPTION=0x00;和__CONFIG(0x0ffb);  我的配置按这样写可以吗?

网友A:
新的xc已经不推荐这种看不出意思的写法了。

网友A:
跟上脚步啊,用#pragma FOSC = FRC  这种类似的写法。IDE或者mcc都能帮你生成这种代码

我用的MALAB X,第一次弄这个,不太了解

网友B:
我汇编里熔丝位,都这么写, __CONFIG  _IntRC_OSC & _WDTE_OFF & _CP_OFF & _MCLRE_OFF
弄过3LED流水灯

网友C:
对,看新版的说明。

网友D:
我都是直接对相应的寄存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上脚步啊,用#pragma FOSC = FRC  这种类似的写法。IDE或者mcc都能帮你生成这种代码 ...

能帮我看看我写的程序吗?哪里有问题

网友A:
想让别人帮你验证一下好歹贴个文本的代码,难道大家自己敲一遍?

好的,不好意思哈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0f202.h> #define spimosi GP2 //master out slave in #define spimiso GP3 //master in slave out #define spiclk GP1 #define spics

网友E:
没这么用过,不清楚,帮顶下。

楼主: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0f202.h>
#define   spimosi  GP2  //master out slave in
#define   spimiso  GP3  //master in slave out
#define   spiclk   GP1
#define   spics    GP0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
    unsigned int Dt_A6_Data=0;
    Port_Init();
        Dt_A6_Data=0x3129;
        spics =0;
        SendByte(Dt_A6_Data);
        delay(10);
        spics =1;
    return (0);
}

void SendByte(unsigned int D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6;i++)
    {
        spiclk =0;
        if((Dbyte&0x8000)==0x0000)
        {
            spimosi =0; delay(2);
        }else
        {
            spimosi =1; delay(2);
        }
        spiclk =1; delay(2);
        Dbyte<<=1;

    }
    delay(2); spiclk =0; spimosi =0; delay(3);
}
void Port_Init()
{
    TRIS=0x00;
    FOSC4=0;
    OPTION=0x00;
}

@淘猫汤姆 麻烦您给看下

网友F:
main loop里面没有主循环的???

网友G:
嵌入式的main函数也是不需要参数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main loop里面没有主循环的???

是在最后加上while(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嵌入式的main函数也是不需要参数滴

哦哦,这个好像是MPLAB创建工程时候自动出来的,我也就没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哦,这个好像是MPLAB创建工程时候自动出来的,我也就没动

建议尝试X IDE+MCC自动生成项目的看看.
也只是需要点一点鼠标, 配置字, IO口方向, 主函数等等都自动帮你做好了..
摸索摸索, 非常容易上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尝试X IDE+MCC自动生成项目的看看.
也只是需要点一点鼠标, 配置字, IO口方向, 主函数等等都自动帮你 ...

好的,我去了解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哦哦,这个好像是MPLAB创建工程时候自动出来的,我也就没动

工程建好后,在项目树的Source Files上点鼠标右键选New->main.c..生成的main函数是不带参数的,如果选C Main File...那么生成的main函数是带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程建好后,在项目树的Source Files上点鼠标右键选New->main.c..生成的main函数是不带参数的,如果选C M ...

原来是这样,学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学到了

那按我贴的代码那么写,会产生问题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按我贴的代码那么写,会产生问题吗?

主函数不能return的,就是死也要死在函数里面,程序最后加个while(1)吧。另外你用的什么C编译器?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帮我看看我写的程序吗?哪里有问题

delay(10)是啥意思?delay函数是编译器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delay(10)是啥意思?delay函数是编译器自带的?

那个要配置的芯片给的程序
我后来又改了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us)
{
    unsigned int i,j;
    for(i=us;i>0;i--)
      for(j=246;j>0;j--)
         NOP();
}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个要配置的芯片给的程序
我后来又改了

怎么把GP2设置成普通IO口,我现在其他引脚都在示波器上有显示,就GP2输出引脚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