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IDE开发环境,xc8编译器报错

楼主(2019-01-10):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这种写法没问题,把整个定义都发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写法没问题,把整个定义都发上来吧

这样定义是没问题,一直像这样用的,想问一下有那些情况会产生这样的错误

网友B:
先检查一下有无将{}打成了(),或者是将;打成了:等行为。

当然,反过来也是要检查一下的,你这错误提示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代码哪里打错字符了!

先仔细检查一下,可以一段一段的先屏蔽代码,然后编译看看错误提示的变化。不停尝试一般会找到打错字符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一下有无将{}打成了(),或者是将;打成了:等行为。

当然,反过来也是要检查一下的,你这错误提示根 ...

括号和分号的报错编译器报错会提示到该行或者下一行,我这个错误提示到的地方都是结构体或头文件里的函数声明,都是定义上的错误,函数里的代码没有报错,用到结构体数据的地方也没报错。

网友C:
所有符号要英文下输入的。
如果不清楚,把整个工程打包发来。

楼主:
找到问题了,我再在个头文件里加个了RC0,用来在项目中查操作这个寄存器的地方,忘了屏蔽,确实是特殊字符引起,谢过各位了

网友D:
这应该是哪里错了一个符号导致的大批量报错,因为错了一个符号之后所有的语法都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