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ortex-m3堆栈的切换

楼主(2019-01-10):
开始是这样的,在移植eCos时遇到一个编译错误,代码如下
//=========================================================================
// State switch VSR
//
// This is called from the init code to switch execution from the main
// stack to the process stack. We als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do some
// other things that are best done in asm code such as disabling interrupts
// and setting the control register.
//
// The adjustment to MSP by 1/2 interrupt stack size allows code to
// throw exceptions without corrupting the execution stack. This is
// only necessary for non-kernel configurations (e.g. RedBoot, Stubs)
// since kernel configurations will switch to a thread stack before
// they should throw an exception.

        .global hal_switch_state_vsr
        .thumb
        .thumb_func
        .type   hal_switch_state_vsr, %function
hal_switch_state_vsr:

        mov     r0,#CYGNUM_HAL_CORTEXM_PRIORITY_MAX
        msr     basepri,r0

        mov     r0,#2                   // Set CONTROL register to 2
        msr     control,r0
        isb                             // Insert a barrier

        msr     psp,sp                  // Copy SP to PSP

#if !defined(CYGPKG_KERNEL)
        sub     sp,#(CYGNUM_HAL_COMMON_INTERRUPTS_STACK_SIZE/2)
#endif

        orr     lr,#0xD                 // Adjust return link
        bx      lr                      // Return to init code on PSP now

#endif

网友A:
这段代码编译的时候报错,Error:r13 not allowed here--'msr psp,sp'。

网友B:
R13寄存器可以保存两个指针MSP和PSP

网友C:
M3有两个等级,一个是用户级和特权级,这个好理解,为了安全嘛

网友D:
M3有两种模式,线程模式和handler模式,线程模式运行主应用程序代码,handler模式运行异常和中断的代码,而且在handler模式下,只能用MSP指针。

网友E:
错误的原因是不是在handler模式下执行的msr psp,sp这条指令所以报错了

网友A:
处于什么考虑需要两个堆栈指针,而且要这样应用呢

网友F:
msr 指令,源操作数不允许是 r13(sp) 和 r15(pc)。

网友G:
你需要把 sp 转到一个普通寄存器中再 msr 到 psp

网友H:
mov r0, sp
msr psp, r0

网友I:
汇编指令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果然如此,编译通过了,哈哈。
大神可不可以跟我讲下为什么要有两个堆栈指针呢

网友J:
两个栈指针为了提高 RTOS 的效率而设置。

网友K:
应该是语法不对吧,好像没有 msr psp,sp  这样用的

网友L:
在handler模式下,只能用MSP指针。

网友M:
貌似是这样使用 mrs r0, psp     msr   psp, r0  sp用法不对

网友N:
效率应该被降低了吧,栈指针切换需要额外的指令开销,这个目的应该是为了安全

网友O:
线程模式运行主应用程序代码,handler模式运行异常和中断的代码

网友P:
msr是特殊到通用吧,拿个寄存器中间临时放一下。msr和mrs好像要在特权级才能用

网友Q:
这是为什么,什么原因

网友R:
引用 网友A:
果然如此,编译通过了,哈哈。
大神可不可以跟我讲下为什么要有两个堆栈指针呢 ...

两个堆栈指针是为多任务而设计的
假设只用一个堆栈的话。在一个多任务系统中,有2个任务,任务1最大使用100字节堆栈,任务2最大使用100字节堆栈,如果进入中断最大要使用1000字节,那么至少要分配1100字节堆栈给任务1,分配1100字节给任务2.那么总堆栈消耗2200字节。  ----只有一个堆栈时,每个任务都要给中断准备中断堆栈空间
如果有2个堆栈的话,任务1只要分配100字节堆栈,任务2分配100字节堆栈。中断使用主堆栈1000字节。那么总共消耗的堆栈就只有1200字节了。   ----2个堆栈的话,任务堆栈只需要分配自己的堆栈就好了,所有中断共用一个主堆栈。
假设有n个任务。那么就省掉了(n-1)个中断堆栈大小

网友S:
看不懂代码啊

网友T:
不太明白堆栈怎么切换

网友U:
M3和M0的模式还不同吗?

网友U:
涉及到切换吗 是不是仅仅地址不对啊

网友V:
真的看不懂代码

网友W:
好多问题第一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