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的cmd文件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01-10):
Link的cmd文件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Link的cmd文件用于DSP代码的定位。

楼主:
能详细点吗?

网友B:
由于DSP的编译器的编译结果是未定位的,DSP没有操作系统来定位执行代码,每个客户设计的DSP系统的配置也不尽相同,因此需要用户自己定义代码的安装位置。

网友C:
以C5000为例,基本格式为:
-o sample.out
-m sample.map
-stack 100
sample.obj meminit.obj
-l rts.lib
MEMORY {
   PAGE 0: VECT: origin = 0xff80, length 0x80
   PAGE 0: PROG: origin = 0x2000, length 0x400
   PAGE 1: DATA: origin = 0x800, length 0x400
}
SECTIONS {
   .vectors : {} >PROG PAGE 0
   .text : {} >PROG PAGE 0
   .data : {} >PROG PAGE 0
   .cinit : {} >PROG PAGE 0
   .bss : {} >DATA PAGE 1
}

网友D:
CMD要熟练 对DSP从硬件结构和内存分配等上都有所了解

网友E:
这个确实有点难度,好像并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教材来讲介绍这CMD的。

网友F:
cmd教材还是有的,不过专门以这个为标题的比较少。

网友G:
命令文件的

网友H:
CMD文件是用来说明对应的对应的代码、数据、变量的存放空间。

网友I:
cmd是command的缩写

网友J:
CMD文件所描述的,就是开发工程师对物理存储器的管理、分配和使用情况。

网友K:
现在的DSP编程一般是用C语言

网友L:
开发板提供的CMD文件一般只用来仿真

网友M:
可以加入外部存储器

网友N:
CMD的专业名称叫链接器配置文件

网友O:
简称为命令文件

网友:
Ti的CMD文件中.data段链接在RAM区

网友M:
或将某个变量定位在特定的存储区,这些可以通过修改cmd文件来实现。

网友G:
要链接的各个子目标文件

网友L:
这个文件是需要根据你的应用来修改的

网友H:
它包括两个指令SECTOINS和MEMORY。

网友K:
cmd文件是存储器配置文件

网友I:
文件的作用是指明如何链接程序的。

网友J:
在DSP系统中,存在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存储器

网友:
cmd文件是连接器配置文件

网友O:
该文件的作用是指明如何链接程序的。

网友N:
是存放链接器的配置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