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lcd1602显示

楼主(2019-01-10):
各位大神,为什么我的1602如果把P30,P31插在烧录器上然后上电就会显示,中通拔掉P30,P31也会显示,但拔掉后重新上电就只会显示一排方格。(程序上P3口定义为标准IO口,P30、P31没有外接电路)

网友A:
上电路图

网友B:
感觉用上了下载器的上拉电阻

网友C(2019-02-13):
记住,1602内部也有自己的处理系统,当你输入显示指令后,内部系统一直循环显示你输入的显示内容,直到你重新输入新的显示内容,1602断电原来输入就消失,重上电后就只会显示一排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