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看了看两者的手册没有发现功能有什么不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1-10):
主要的区别在于PGI的输入电压有不同的等级。

网友B:
嗯,在TPS3513里面多了个状态:1V 和1.1V.

楼主:
还有一些具体的吗?

网友C:
具体区别见手册中的内部

原理及function  table.

网友C: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tps3513.pdf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tps3514.pdf

网友D:
这两种芯片使用的不多,以后用的时候得注意了

网友E:
不是一样的电源芯片吗?

网友F:
状态电压吗?

网友C:
输出参数的不同吧。

网友G:
PGI是什么输入?

网友H:
1V 和1.1V是指的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