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过热

楼主(2019-01-10):
之前DSP在跑程序的时候,就有过热的现象出现。为了检验是不是程序原因,我将所有中断关闭,将所有IO口设置为输入,主循环中没有任何程序,相当于不运行任何程序,属于空跑。但还是会有过热现象出现,达到52度左右,请问各位大大,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大量程序运行的时候也会发热  属于正常

网友B:
你把所有的IO口设为输入   看你外接什么了

网友C:
如果DSP处于灌电流状态  灌入电流整体较大就会有发热

楼主:
谢谢~~我将主频改为75M,感觉温度和温升都会小很多

网友D:
那就看来还是程序量的问题   你不会是让DSP工作在超频状态下吧

网友D:
把引脚都配置一下

网友E:
也有肯是其他的元器件引起 的过热。

楼主:
貌似没有不热的时候

网友F:
可以考虑一下进入待机的模式吧

网友G:
灌电流是啥意思来?

网友G:
插电时间太长了吧

网友H:
不是烫的历害就没事的,DSP芯片本来就不是低功耗的器件,件正常温度40-50度。有点烫是正常的,温度取决于芯片本身的瞬时功耗,以及程序的复杂度。

网友I:
超频发烫耗电大,请注意了,楼主用的哪种芯片,分享一下

网友H:
这个应该属于硬件供电的问题的,供电的电流跟主芯片的不匹配的造成的

网友C:
DSP工作时一般都会发热

网友J:
散热要根据  根据自己的情况加散热片或风扇

网友K:
设计中将功耗是非常重要的    个人总结一下:
1.设计阶段  不用的接口等  根据推荐需要接地或关闭处理,不用的外设时钟等降频或关闭
2.全部使用的电阻等要合理,避免耗电过多;
3.输入输出或连接合理,避免芯片输出电流过多或被灌入电流较多,导致发热;
4.设计时利用好PCB板的地,做好传导散热;
5.必要是增加散热片或风扇

网友K:
欢迎牛人继续补充功耗分析及控制的经验

网友L:
芯片内部有器件短路,导致芯片供电电流增大。

网友:
散热不好且长时间大负荷工作

网友M:
电压过高、外部短路

网友N:
在电源处串联一个小电阻值的功率电阻

网友O:
输入电压过高和输出电流过大

网友P:
阻抗偏小,导致电流大

网友Q:
芯片内部短路

网友R:
可以采取装散热片、更换大功率型号

网友S:
输入电压过高

网友T:
轻微的发热可以加散热片

网友Q:
选用的芯片功率过大。

网友L:
芯片外部供电电压升高

网友P:
芯片的供电电压过大

网友:
供电电压电流增大。

网友O:
稳压器件的耗散功率增大

网友M:
电源接反、死机

网友N:
1w左右的就够了,可以试一下。

网友T:
是负载过大就会造成流过稳压芯片的电流过高

网友S:
负载太大

网友R:
降低输入电压、把线性稳压器换成开关稳压器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