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一个开关的功能

楼主(2019-01-10):
我想实现一个开关的功能,例如当x>10时,开关导通,否则断开

网友A:
输入端多大,详细说说

楼主:
开关的输入端是5v电平,即实现高低电平的转换功能。

网友B:
你做过什么别的尝试吗

楼主:
我想直接用pin可是失败了(Pin_Write(1))
可以帮助我吗?

网友C:
下面这个不好用? 您板子原理图是什么样子的?
Pin_Write(0);
if(x>10)
{
Pin_Write(1);
}
else
{
Pin_Write(0);
}

网友D:
X是指什么呀?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Cypress的官网上面找GPIO的历程http://www.cypress.com/documentation/application-notes/an86439-psocr-4-and-psoc-analog-coprocessor-using-gpio-pins-ja

楼主:
嗯,我试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