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采样到的电压为0V

楼主(2019-01-10):
MSP430F149单片机的ADC采样电源电压,用的内部2.5V标准电压,电源电压最大4V,所以我用10K的电阻分压,可是最终采样到的电压为0V,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同样的程序我用开发板测量电池的电阻分压后的电压,显示正常

网友A:
电路一样么?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ADC配置的问题呢?

网友D:
查看一下你的ADC配置的代码

网友E:
板子上CAN接收到的数据都是通过USART2,发出来的,检测下USART2发送函数是否正确,包括波特率

网友F:
硬件上感觉是没啥问题的,就看程序代码上的问题了

网友G:
看一下你的硬件电路和软件电路

网友H:
寄存器的 配置地址对不对?

网友D:
分压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C:
是不是分压电路存在问题,电阻过大导致的。

网友G:
采集为0,你的ADC没有配置好吧。

网友I:
ad似乎没工作

网友:
读取的数据寄存器是哪个?

网友J:
这个电压是多大呢?

网友K:
应该配置IO的功能的。

网友L:
这个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M:
逐个排除问题吧

网友N:
你的程序呢?

网友O:
ADC什么问题呢?

网友P:
A/D转换程序有问题。

网友Q:
直接用带ad的单片机

网友O:
怎么配置的硬件?

网友I:
没有触发那个注入ADC采样吗?

网友N:
最好把程序上传看看。

网友:
是不是代码写错了?

网友M:
软件和硬件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J: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L:
跟硬件的关系应该不大。

网友K:
楼主的采样程序呢?

网友Q:
没有连接怎么AD采集?

网友P:
启动A/D转换有吗?

网友G:
ADC采样配置看看手册。
电压过小吗?

网友R:
单片机实现的都配置ADC,地址别写错了。
ADC寄存器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S:
电压的问题吗?
查看代码ADC,配置正确吗

楼主:
那就是AD没有采到值啊
采集到的电压数值不对。

网友S:
应该是ADC转换没有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