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顶降与过充有啥区别

楼主(2019-01-10):
顶降与过充有啥区别

网友A:
顶降一般在天线测试里面的指标

网友B: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A:
貌似跟过冲也没啥区别啊

网友C:
搞电源的还没有听过顶降这个单词

网友D:
过充是在正常充电完毕后,继续高电压充电,使正极残余的锂离子继续向负极转移,但负极无法嵌入更多锂离子,使锂离子在负极表面以金属锂析出,造成枝晶等现象,出现隔离膜破损、电池短路、电解液泄露燃烧等危险。

网友E:
顶降这个单词第一次听说,好专业的词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F:
高频损失过多,就表现顶降,低频损失过多就表现过冲。

网友G:
第一次听说顶降这个词,涨姿势了。

网友H:
镍镉电池充饱后会略微沉降。

网友I:
涨姿势了,之前没听过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