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个意思是把0xffff强制转换成ul类型的吗?

楼主(2019-01-10):
我今天看到一句话表达式是
0xfffful
后面的ul是unsigner long的含义是吧
这个意思是把0xffff强制转换成ul类型的吗?

网友A:
我经常看到的强制转换的写法比如说强制转换成u16的都是(u16)0xff等等的

楼主:
这两种方法是一样的吗?

网友B:
通常是视觉上的。早先的编译器在给非整型变量赋值时,不这样写会出警告错误。但现在,给一个变量赋值常数,通常都不会出警告错误了。

网友C:
后面的ul是unsigner long的含义

网友D:
ul确实就是unsigner long的含义,但是什么时候要使用它呢,这是个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如果给你个数比如2048,存的时候可以是16位的,也可以是32位的

网友E:
那到底是多少位的呢,比如当你惊喜浮点运算的话,要转换q12,那么这个2048进入也要转换成q12,可以2048<<12就可以了

网友F:
但是如果它是16位的,你移玩之后数就有些溢出了,这就完了,所以你加个2048ul<<12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G:
unsigned long  怎会出来一个unsigner?

网友A:
这个只能作为数字的后缀用来指示其类型,不表示类型转换

网友H:
是不是不同的软件写法不一样呢

网友D:
强制转换不是在前面加括号,括号里写类型吗

网友I:
表0xFFFF是32位的数据。

网友J:
很少见这种写法

网友K:
是的 楼主理解的没偶问题

网友L:
应该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单片机认同这个语句

网友M:
我没有这么写过 一般都是写全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