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 PIC18F单片机RD口输入问题

楼主(2019-01-10):
单片机型号是PIC18F66K80,其它引脚输入输出都可以 ,但就是RD0-RD3口设置为输入时读取电平不正常,明明引脚万用表量都是4V了,可就是读取PORTD寄存器还是读取的0,设置为输出可以正常输出高,低电平,输入不知怎么回事了,也没有引脚复用啊!!!

网友A:
啥情况啊?

网友A:
楼主,之前是怎么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之前是怎么错的?

我手里面的DATASHEET是2011年的,里面关于PORTD口一个寄存器完全没提到,到官网上下了个新DATASHEET,里面就有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手里面的DATASHEET是2011年的,里面关于PORTD口一个寄存器完全没提到,到官网上下了个新DATASHEET,里 ...

你是看的英文版的还是中文版的???

网友C:
datasheet还是最新版的好啊!不会有这种bug

网友D(2019-02-13):
哈哈,原来是datasheet的惹的祸。建议各位在设计时,先去看看找找相应器件的datasheet最新版。然后去我们的“藏书阁”看看有没有对应的中文版。
藏书阁地址在此: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p;a=index&id=12

搜器件型号,文档编号都可以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哈哈,原来是datasheet的惹的祸。建议各位在设计时,先去看看找找相应器件的datasheet最新版。然后去我们的 ...

这个地址可以收藏了哦

网友E:
最好是从www.microchip.com下载英文版的看,这样才能保证是最新的数据手册

网友F:
哈哈,看错手册,有时候也坑人。

网友G:
手册有问题确实很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