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1F4的I2S

楼主(2019-01-10):
请教下,用STM32F031F4的I2S输出到WM9081(I2S转模拟内置功放),要求播放20种声音,风声,白噪音......,我看别人的板子只有STM32F031F4和WM9081,没有存储器也没有SD卡之类的,请教下这个怎么实现的?

网友A:
不会是MCU芯片按照发声的频率,给WM9081发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MCU芯片按照发声的频率,给WM9081发声的吧;

不知道是先把声音转成代码烧到FLASH里还是程序编写实现的

网友B:
没有存储芯片和SD卡之类的,很大可能是都写在MCU的FLASH里了。

网友C:
声音肯定需要存储的,  应该是存到flash里了,ram肯定不行

网友D:
单纯的收发 不存在存储吧应该

网友E:
是不是短时间的录音呀

网友F:
没有别的芯片了吗

网友G:
我也感到很迷茫

网友H:
是不是就没有做任何停滞就传输出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