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什么是滤波器?

楼主(2019-01-11):
先看专家怎么说:

根据这个定义,可能世界上所有的电子系统都属于滤波器了,例如音频放大器,功率放大器,甚至电源。

楼主:
很显然,这个定义凭的是直觉感受,凭的是咬文嚼字。不靠谱。

首先,我们把滤波器归属于线性系统,那么有些系统具有滤波功能,也不属于滤波器了。

那么对于线性系统,站在滤波器的对立面看,应该归属于频谱整形网络。

所以,站在滤波器的角度看,线性系统可分为频谱整形网络和滤波器两大类。

楼主:
具体地说,滤波器的定义是:让指定范围频谱范围的信号无失真地通过,其它部分衰减!频谱整形网络的作用是给定输入,提供指定的输出!

简单地说,滤波器属于选频网络,而频谱整形网络是按指定方式任意改变输入信号频谱。

再换句话说,滤波器对通带内的信号尽量不要动手动脚,而整形网络不但动手动脚,而且要把它打变形,所以失真严重。

所以说,脉冲成型网络和匹配滤波器等不属于滤波器(有人又要气死了,说匹配滤波器不是滤波器,难道白马非马吗?
均衡器也不属于滤波器,看下图感受一下:

楼主:
站在整形的角度看看下面的“低通滤波器”:

网友A:
输出电压的表达式为:

A与初始状态有关。若电容在接入激励的时候没电,则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