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手机充电器

楼主(2019-01-11):
我用的6v10w的太阳能电池板供电,mc34063做太阳能降压稳压,用usb给手机充电,发现mc34063在低电压情况下转换效率很低,没办法满足输出5v,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做太阳能稳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mppt效率肯定低!

将6v10w稳压后输出5v800ma左右有啥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要一个算法使太阳能电池板输出最大功率!

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太阳能电池输出电压不可能恒为6V的

mttp有啥芯片吗,我看了几块使用电压都超了6v

楼主:
cn3063不能用usb吧?

网友B:
USB 接口只是个物理插头。 用作充电时,电压不一定需要5V.
如果是锂离子电池4.2V 以下才是最佳的

网友C:
用个DCDC试试比如TPS5430

楼主:
现在的想法是用CN3602给锂电池充电,然后再用一个dcdc升压芯片把电压升到5v,在通过usb输出

网友D(2019-02-19):
还不如串个红色LED省事。

网友E(2020-09-23):
这个太阳能板都不需要稳压,直接加个二极管充就行了,实际给不了那么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