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这个12864屏的字模到底该怎么取呢?

楼主(2019-01-11):
取模结果:
0x00,0x00,0x00,0x10,0x3F,0x90,0x10,0x90,0x10,0xFF,0x10,0x90,0xBF,0x90,0x40,0x10,
0x30,0x00,0x0F,0xFE,0x02,0x22,0x42,0x22,0x82,0x22,0x7F,0xFE,0x00,0x00,0x00,0x00,/*"胡",0*/

-------------------------------------------------------------------------------------------------------------------------
按照上面的取模方式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LCD12864显示如下:
-----------------------------------------------
|      胡                                           |
|                                                    |
|                                                    |
|---------------------------------------------|

--------------------------------------------------------------------------------------------------------------------------
我也是瞎试,试出来的,比较奇怪的是,最后要点了一下向右旋转90度,才取出正确显示的模。
LCD12864显示汉字的程序如下:
/***********************************************************************************
显示汉字程序:
             指定坐标显示16*16(字符)
             x-(汉字列坐标0=< x <= 7),y-(字符行坐标0=< y <=7),
************************************************************************************/
//                                                列               行           要显示的字符
//                       |                |                |
void disp_chn( 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chn )
{
        unsigned char ii, k;
        unsigned int jj ;

        if( x < 64 )
           { LCD1 = 1 ; LCD2 = 0 ; }           // 左半屏幕
        else
           { LCD1 = 0 ; LCD2 = 1 ; x -= 64 ; }        // 右半屏幕

        for( k=0; k<2; k++)
        {
                write_com( PAGE_ADD + y +k) ;
                write_com( COL_ADD + x ) ;
                jj =( chn ) * 32 + 1 -k ;            // 取字库

                for( ii = 0x00 ; ii < 0x10 ; ii ++ )
                {
                   write_data ( chn16 [ jj ] ) ;
                   jj += 0x02 ;
                }
        }
}

我个人感觉,取模的方式应当和显示函数,相匹配。

那我到底该怎么取模呢?
这样试来试去,不太好吧?

谢谢大家

网友A:
多试试啊

点阵屏便宜,尤其是cog的。我也打算撸一遍。

网友B:
这个无所谓了,怎么弄都成。当然,最简单的还是按照常规出就是了。如果需要放倒,再拿算法转换。

网友C:
搞清楚LCD的点与字节排列关系就可以了,然后取模软件设置对应就可以了

网友D:
不难的,多尝试几次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