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S1302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9-01-11):
(无正文)

网友A:
你说的初始化是指什么?
初始化和ds1302的io吗?可以把初始化代码放在while循环之前

网友B:
用标记,DS1302内部有静态RAM,只要电池不丢,数据就在,如果电池丢了,芯片外供电又断过,那么你肯定必须重新初始化,所以,读取DS1302附加的31单元静态RAM中自己指定的单元数据,当你初始化完成后,就在该单元写入自己指定数据,读到该数据,初始化就不进行,读不到就开始新一轮初始化。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当1302失电后,重新进入的原始状态我都不需要知道。也不用去一个一个的查8个时间寄存器单元,是不是已经初始化了。程序简单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