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传输线理论

楼主(2019-01-11):
90年代,早晨广播是人们获取天气预报和新闻的主要方式,那时候有个广告语: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喝XX酒真遗憾。

学习模拟电路,也可以套用这个广告语,不懂传输线真遗憾!麻烦是搞不清集总和分布系统的区别。

去年冬天发帖说过,我们现在人拿本射频书籍学习传输线理论,感觉也没什么稀奇的,就是RLCG网络,解个电报方程而已。
可是现代人看起很简单的理论,基尔霍夫,韦伯等人却研究了好几十年(不是说前人不如我们聪明,而是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电报商用是1840年代的事,而传输线理论稍微成熟一点却是1900年左右的事了。这是先应用,后才懂工作原理的例子。

为什么这么难?因为那时候没有(用)麦克斯韦方程的概念,1855年汤姆森开始研究电能在长线中的传输,他只考虑了电阻和电容,所以研究结果只是在有限的频率范围内成立。尤其是非常重要的电感他没考虑,因为包括韦伯,基尔霍夫等人,也只是考虑了单导体的情形(海水或陆地为回路),直到1876年亥维赛严格且实用地给出了电感概念的公式化。

楼主:
学习传输线理论,给习惯于低频电路理论的人来说,第一个冲击是电容电感的定义!

低频电路理论中是用伏安关系定义电容的,在传输线理论中集总常数处理方法就不成,需要用场量来定义。
例如集总理论中电感定义为磁通量/电流,如果环中的电流为常数,这个定义没问题。但如果激励电流是高频信号源,那么环中电流在任一瞬时可以大幅度变化,此时虽然能测量出总磁通,但是你要除以哪个电流呢?电容也是如此,C=Q/V,如果V在任一时刻可以剧烈变化,如何确定除以哪个V呢?

即便使用场量来定义电容电感,麻烦仍旧不断,线积分路径仍旧仅仅局限于某个平面,因为只有特定面才有保守场,否则电容电感跟积分路线有关就麻烦了。

传输线是个混血儿,是集总和分布系统的统一结合体,非常特殊。处理方法也是半荤半素,一半前麦克斯韦理论,一半是后麦克斯韦理论(或后法拉第)。处理结果就是提取了4个参数RLCG,如果没有这4个参数,使问题变的简单,那么传输线就没有生命力了。

网友A:
水波,人浪。

传的是同一个图,干嘛这个不动?!

网友A:
元件引线四端化,为的是消除 引线电感,但是我发觉,四端电容的构形也像传输线的样子。

楼主:
关于4大参数RLCG的变化范围:

教材上给出了无限RLCG网格的等效,最起码的一个问题是:RLCG是定值吗?它跟哪些因素有关?

G的理论预测是个定值,而实测表明,开路电话线在1k到50K频率范围内,G几乎是频率线性函数,和理论预测值低频值相比,变化可达5000%!!!
所以这个G变化最为夸张,不过非常幸运的是,虽然变化很大,但对线的性能影响不太大。

除了G,就数L的变化非常明显,它可能随着频率变大,也有可能变小。
对于关键参数R,实测值和理论预测基本一致,对于尺寸较大,相距较近的导线,变化最为明显。

楼主:
使用场论来建模,第一个麻烦点就是,实际电流轴在哪?肯定不是图中的导线的中心点(蓝色),而是红色点,根据趋近效应。

根据静电场理论,可以证明出下图给出的约束关系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传输线理论,给习惯于低频电路理论的人来说,第一个冲击是电容电感的定义!

线长若小于 波长的四份一,阻抗以总集参数考虑,
同样是电抗,但特性阻抗是宽带的,没有选择性;不过我怀疑,如果把同轴电缆的芯线换成铅或铁,特性阻抗还是不是 50Ω(甚至还有没有特性阻抗)呢?

楼主:
请特别注意下图的意义:

特别注意,引入入射波和反射波,唯一的一个目的或者说原因是想直观化理论电压电流的表达式!!!!!!
也就是说,这样做,只有纯数学意义,并不代表实际物理系统中真的存在这些波!千万别搞误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长若小于 波长的四份一,阻抗以总集参数考虑,
同样是电抗,但特性阻抗是宽带的,没有选择性;不过我怀 ...

记住这些结论,一点用也没有,等会就说到。

楼主:
绝大多数书籍资料等,介绍传输线理论都是这样玩的:

窜上来就给个RLCG模型,剩下的是列平衡方程。这样干,相当于把完整推导过程中的60%左右,给省略了。

省略的后果就是:你不知道推导出来的结果,成立的范围是什么!因为结果成立条件,隐藏在前面的推导过程中。

实际推导过程中,默认电流和电荷,是个定值,这就意味着,电路中电流和电荷的变化速度,必须远小于积分收敛速度!
这里所说的定值,对于实际情形指的是变化量很小,就算定值,而非数学上所说的一点都不动,否则没有实用价值。

对于常见的谐波,如余弦,其变化有个特点,就是在反节点附近,变化的特别慢,例如余弦在-pi/4---pi/4范围内,也就是说在最大值附近的1/4波长范围内,只是在平均值附近变化10%,这就算是恒定值范围。

网友A:
此图让我想到一种与电子技术无关的东西,就是动物的神经系统,信息的传导媒介,不是电磁波而是化学作用,离子就是以行波的方式在神经细胞进出的。

网友A:
当前我晓得的,是 特性阻抗 的匹配限一般的阻抗匹配不一样,
特性阻抗的匹配,须以一般的阻抗匹配为前提条件,当匹配时,这 特性阻抗 是消隐的,整个环路的表现等于一般的阻抗匹配,
理论上,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不受距离的限制,而且,一旦匹配了就仿如不存在,喔,那岂不相当于 超导体 了吗?!

可惜,它始终有电阻。

网友A:
交流是旋转直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当前我晓得的,是 特性阻抗 的匹配限一般的阻抗匹配不一样,
特性阻抗的匹配,须以一般的阻抗匹配为前提条 ...

「超导」的实现,还需频率条件,
传输线长 须为 四份之一波长或四份一波长的倍数,
导体电阻始终是个实际问题,射频虽然可不靠导体传播,但经导体传递並无不可,经导体传递就有导波,导波会被导体电阻损耗,那就「超导」不了,所以,广播还是射比传省事,
至于电力传输,我算你 EMI 能解决,但那个 特性阻抗及波长,就地带负载还不是问题,穿州过省就不好办,所以,高频仅限于机房内,不会上街出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旋转?

三相交流发电机的发电原理,
其实跟恒定磁场恒速切割直线导体一样,
发电机内,排列在不同位置的直线导体轮流被同一磁场切割,效果就是随磁场旋转的直流电,
所以我说,三相,不是把三组电源装到一个发电机中,而是一个电源里的三个抽头!

网友A:
当 传输线 作为变压器运用时,完全遵守变压器的自然法则,
变压比,阻抗比,同名端,平衡不平衡的变换,一切跟工频变压器无异。

网友A(2019-02-12):
这是 螺旋极化 波,可惜 传输线 解析不了,就像平面图绘不出真立体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