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Z-EVAL开发板这里引脚是不是错了啊,和手册不对应啊

楼主(2019-01-11):
GD32F450X的DATASHEET里面写了PF6 - PF9可以用作SPI4。
但实际上开发板的触摸屏驱动芯片XPT2046想用SPI,但连的都是错的,甚至MOSI和MISO两个脚都一个在PE,一个在PD上了...我以为是文档错了,实际上万用表测了下还真是这么连,难怪我说怎么给的例程里面只有LCD显示的例程,触摸却一个字都没提。。我想自己写驱动都麻烦

小弟想学习一下,自己画个板子,谢谢了!
大哥方便把资料分享一下吗?

网友A:
有时候手册不对  需要看勘误表

网友B:
看封装对不对的上

网友C:
可能楼上说的对

楼主:
已经不用看了,脚是错的,我现在GPIO模拟SPI驱动触摸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不用看了,脚是错的,我现在GPIO模拟SPI驱动触摸芯片

哦  恭喜楼主找到问题

网友D(2019-02-13):
不是跟stm32兼容吗?

网友E:
这个是手册的问题吗?

网友F:
GD32F450用的很少。

网友G:
源代码怎么写的?

网友H:
可以参考别人的程序的。

网友I:
没有使用过。

网友J:
问问版主怎么回事

网友K:
使用硬件SPI吗?

网友L:
如果代码可以通过,就没有问题。

网友M:
看看GD32的sourcecode有没有呢?

网友N:
对楼主认真的态度要点赞,这个手册中SPI4 在GD系列里 会不会是SPI3?  GD芯片都是从0开始标外设功能的, 之前GD32F103跟STM32的手册一样的标写 STM32是从1开始标的 比如定时器1  TIM1。     我用的GD系列 E130 F103 F130最新库和手册都是开始从0开始标注了。

网友O:
这个要注意管脚的复用的

网友P(2021-03-23):
手册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Q(2022-09-23):
我也有一块相同的开发板,但在官方例程中找不到LCD显示的DEMO,仅有TLI显示图片的示例,初步分析了一下似乎是直接向显存写入数据,而我想知道如何直接写LCD屏幕以便显示字符或图形,不知道楼主有相应的例程么?或者能否给我提供一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