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上电后电容很烫,后边再上电就不烫了

楼主(2019-01-11):
(无正文)

楼主:
我用镊子给电容放电,完了再上电也不会烫了,搞不明白这是什么原理,怕电容有质量问题。请专家指点指点。

网友A:
铝电解长期放置氧化膜可能会腐蚀掉,充放电若干次后会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电解长期放置氧化膜可能会腐蚀掉,充放电若干次后会恢复。

那这个氧化膜腐蚀是第一次上电发热的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氧化膜腐蚀是第一次上电发热的原因吗?

大概是这样

楼主:
这样第一次插上去不动的话,电容不知道会不会爆了,如果产品有这个问题,测试比较麻烦

网友A:
存放时间太长导致漏电流增加仍然可以按不良品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放时间太长导致漏电流增加仍然可以按不良品处理。。

好的,多谢了。

网友B:
保存时间比较久的电解电容,出现上电后,漏电流激增,甚至直接鼓顶都是有一定可能的,出现这样的情况,说明电容本身出厂时间很久了,而且电解质配方也不尽合理。
一般情况,哪怕存放几年,也只是漏电流稍微大点,经过上电重新极化,很快就回到正常水平。

网友C:
你不会自己乌龙了吧,是不是刚焊接玩就上电?

楼主(点评):
讲真,你是不是乌龙过!

网友D:
聚丙烯电容,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在短波波段做隔直用,不是发烫,是漏电影响了直流状态,十几分钟后就变好了。每次换新电容都是这样。2000V0.47u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自己乌龙了吧,是不是刚焊接玩就上电?

真不是,这个是焊接厂焊接完了拿过来的板子,不是我现场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聚丙烯电容,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在短波波段做隔直用,不是发烫,是漏电影响了直流状态,十几分钟后就变好 ...

多谢分享,做硬件这么多年第一次遇见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存时间比较久的电解电容,出现上电后,漏电流激增,甚至直接鼓顶都是有一定可能的,出现这样的情况,说明 ...

多谢大婶。其它类型的电容应该不会有这个情况吧,比如陶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