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产配置字怎么选?

楼主(2019-01-11):
如图LVP和WRT一般该怎么配置?

网友A:
我一般是LVP=0,WRT要看自己有没有存储需求。也就是说你的程序要用flash存点东西,那就只能保护部分。如果不需要,那就保护全部。。。。注意这个和代码保护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LVP=0,WRT要看自己有没有存储需求。也就是说你的程序要用flash存点东西,那就只能保护部分。如果 ...

没用FLASH存储东西

网友B:
第一次玩PIC的时候就被配置字坑过。怎么烧录都不按我的程序执行,后来才知道要设置个配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玩PIC的时候就被配置字坑过。怎么烧录都不按我的程序执行,后来才知道要设置个配置字 ...

你的LVP是怎么配置的呢?

网友C:
一般禁止LVP低压编程,除非必须使用LVP。WRT用来防止flash意外修改,被保护的部分不能通过代码修改(自擦写);如果使用Flash保存运行中的数据,或者使用bootloader等需要修改Flash情况下,需要存数据或者需要升级的代码部分不能写保护!在低地址部分不能单独保护的情况下,优先把需要修改的部分分配到高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禁止LVP低压编程,除非必须使用LVP。WRT用来防止flash意外修改,被保护的部分不能通过代码修改(自擦写 ...

貌似你说的对,我昨天试过把LVP使能,烧录之后根本无法开机

网友D:
高压编程比低压编程权限高,使能了LVP仍然可以用高压来编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禁止LVP低压编程,除非必须使用LVP。WRT用来防止flash意外修改,被保护的部分不能通过代码修改(自擦写 ...

赞,一看就是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