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问题。电器倒了,就断电,怎么实现?

楼主(2019-01-11):
比如说,类似杯子大小的电器,被狗之类的东西碰倒了,然后就断电。
需要什么样的元件来实现这个功能。
这个一般要怎么处理,单片机在这个里面的作用是什么?是硬件直接断电,还是需要单片机再处理?

网友A:
有种风扇就有这功能

里面有个机械元件,很简单的

网友B:
电风扇有这个功能。

原理就是一个倒圆锥形的结构,下方有两个触片,里面有个金属体。

当立起时,金属体滚到下方,连接两个触片导通。

当倒下时,金属体滚离,触片断开。

风扇的那种体积巨大,应该有这种类似的微小形元件,找找看吧。

网友C:
3D加速度传感器,正常时,Z轴有一个1g的重力值,倒了,Z变小,X/Y变大。

网友D:
杯底装个开关OK

网友E:
风扇里,取暖的小太阳里都有这种类似的元件,叫做跌倒开关。

个头大,而且有点贵。

网友F:
水银开关

网友G:
水印开关。

网友H:
陀螺仪肯定不行!至少得上NVIDIA RTX 2080TI,要立放,当倒了以后风扇转动不畅会导致芯片发热死机,当显示器不再显示画面的时候就能判定物体倒了。

网友I:
不应该是上摄像头然后使用opencv之类的写个图像人工智能技术判定吗?对了,还要自适应的,因为环境变化大。

网友J:
跌倒开关,类似于滚珠开关,当倾倒时将电路断开,直立时电路连接。

网友K:
高端一点的上三轴,便宜一点的用水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风扇就有这功能

里面有个机械元件,很简单的

体积比较大,贵。

楼主:
这个用普通的那种很小的4个腿的普通开关可以吗?就是类似单片机用的那种机械按键。
另外杯底装开关,大致是什么思路呢?什么类型的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体积比较大,贵。

风扇才几十块钱,这个能贵哪去

网友L:
加一个防倾斜开关就可以,在设备倾斜多少度后,就可以断电了

这个是直接断电,不需要单片机控制
我手上有个方案是电熨斗的,就用到这样一个元件,检查电熨斗竖和横放时间,1cmX 0.5cm。和diy1997描述的东西差不多。很好用。

网友M:
现在好多充电桩也有这功能,BAIDU一下防倾斜开关

网友N:
光电开关

网友O:
现在多是使用电子倾倒开关,电路板分平放和竖放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