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路数据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9-01-11):
能不能把两路不同的数据同时送入单片机,如果是同时或者传入时间有重叠,后进来的就先缓存一下,按先后顺序再输出?求产品,谢谢

网友A:
什麼數據?

楼主:
串口数据,普通字符

网友B:
当然可以,串口服务器就是做这个用的,串口数量1-2-4-8-16-32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串口服务器就是做这个用的,串口数量1-2-4-8-16-32都有。

谢谢了,数据输出还是需要串口输出,查找到的串口服务器都是转以太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数据输出还是需要串口输出,查找到的串口服务器都是转以太网的 ...

转I2C,SPI,串口的也有,我们以前就给别人定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I2C,SPI,串口的也有,我们以前就给别人定制过。

定制成本怎样?232串口或者TTL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I2C,SPI,串口的也有,我们以前就给别人定制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数据,普通字符

通过什么来分包?换行符还是空闲?
无论哪种,随便写个小单片机程序就可以实现了啊,超简单的。
带 3 个串口的 STM32F103 就可以了,两路输入,一路输出。

你如果想找人做,可以找我,报价 2K, 负责 PCB 和软件,提供源码,可以邮件联络我:duke#dukelec.com (# 换成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什么来分包?换行符还是空闲?
无论哪种,随便写个小单片机程序就可以实现了啊,超简单的。
带 3 个串 ...

回车换行分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多路串口和其他外设是实时中断输入的,如何是好?比如来自两台设备的串口,会不会接收一台时,另一台又 ...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