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有没有什么芯片能同时接收多个频率的FSK数据?

楼主(2019-01-11):
有没有什么芯片,能和CC1101之类的SUB-G芯片进行通信,但是要能同时接收多个频率.的.
也就是说,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同时接收多个CC1101(频率不同,但差别比较小)发来的数据的?

提出这个想法是遇到了同频干扰,所以我想让几个发送分别发送在不同的频率上面,接收这边也是同时开几个接收.但问题是多个接收机的天线听说是不能放在一起的(除非你不要求灵敏度),现在接收机体积有限,不具备同时装多个天线的条件.按我的想法,这种用一个天线同时接收几个频率的事情应该是可以做的.
因此向各位请教,是否存在这样的芯片,可以代替多个CC1101(预期是4个频率能同时接收).或者是否可以通过电路实现多个接收共用一个天线的方**

xch
SDR

网友A:
没有这种芯片

网友B:
严格的同时,是不可能做到的。
要监听多少个频道,就搞多少个接收模块好了。

网友C:
多个接收共用一个天线是可以的,天线后面设计一个分路器,然后为了补偿分路带来的增益损失,再增加一个低噪放。1分4/1分8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接收哪个把接收频率设在那个通道不就完了!

发送那边是随机选择发送频率 ,并且不止一个发送,所以接收这边需要同时接收多个频率.
最省事的办法是多搞几个接收,但听说不能共用同一个天线.但我的外壳上没地方装多个接收天线.所以找一下是否有这种能同时接收多通道的芯片

网友E:
你该学学同步,有个主控信号发出同步信号,各个从设备依次延时发送数据,这是单频道通讯的常识,看过对讲机通讯么。

楼主(2019-02-18):
引用 网友E:
你该学学同步,有个主控信号发出同步信号,各个从设备依次延时发送数据,这是单频道通讯的常识,看过对讲机 ...

问题是没有这个机制,单向通信.而且发送端允许的功耗极小,根本没有办法加高精度的时钟什么的,也没办法加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