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控制面板RE超标,求解答

楼主(2019-01-11):
一款智能控制面板,带网口。不接网线的情况下RE是过的,只要一接上网线,和电脑通讯后(pingIP地址),RE100M就会超标。

楼主:
这个是不接网线的RE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啊

楼主:
如能解决,必有回报,QQ:356353715

楼主:
大佬们 。。。。你们都在潜水吗

楼主:
100M和1G问题已解决,又出现其他问题,我不活了

楼主:
看来没有大佬理我啊

楼主:
每天过来看一眼

网友A:
setup环境有没有debug出些差异?网线屏蔽和非屏蔽有没有差异?transformer试过几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环境有没有debug出些差异?网线屏蔽和非屏蔽有没有差异?transformer试过几家? ...

transformer硬件只用了一家的,现在申请了别家的试试。网线我们是放在暗室里面的只要接上网线就会有问题。明天去实验室继续找问题。

楼主:
在面板网口位置增加一颗共模,100M以下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新出来个问题,875M的超标4个db

楼主:
啊啊啊啊 啊  好烦啊

网友B:
原理图 实物图发来看看

网友C:
解决了么?你这个描述不清楚。外壳是啥,输入输出接口有什么,各个芯片工作评率是多少?电源开关评率是多少?

网友D:
原理图看看啊

网友E:
解决了吗?我之前也有试过测试传导干扰的时候,有无接通讯影响很大,如果解决了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我一般是在辐射的这条线上加NiZn磁环或铁粉芯或者在地与机箱由Y电容短接。

楼主:
30号去实验室,验证几个方案,看看行不行。如果OK了,就和各位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吗?我之前也有试过测试传导干扰的时候,有无接通讯影响很大,如果解决了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我一般 ...

磁环只对100M以下的有用

网友F:
解决了吗?

楼主(2019-02-11):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吗?我之前也有试过测试传导干扰的时候,有无接通讯影响很大,如果解决了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我一般 ...

没有解决哦。。。只要通讯了,RE就超标了

网友G:
想问一下楼主,有确定辐射的路径没有,是线束的还是产品本身的。还有你的网口速率(频率)是多少? 能否将实验时的布置图放上来,原理图不放倒是不重要,关键部分在于你能清楚那超标的点与你的产品里面哪些部分有关系?最好能描述一下,可以的话,将主要的通讯PCB图部分贴一下,这样比较容易考虑辐射路径和源的可能性。

网友H:
加网络隔离试一下

网友H:
RJ45隔离器

网友I:
这智能面板是开关?
参考的什么标准需要做这测试?
考虑使用屏蔽网线,屏蔽层要良好接地

网友J(2021-11-19):
1.高频电流是从网线辐射出去的;2.超标的875M应该是25M-PHY芯片的35倍频,在晶振上加磁珠/电阻/滤波,应该有改善;3.网口处给变压器加一级共模电感堵住,应该会有改善,注意底下不要铺铜;4.如果以上还不行,看下晶振回流路径上,是否出现地平面不完整(大面积过孔、开槽、裂缝),如果是就要重新设计地平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