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宽灯的221电阻起啥作用?

楼主(2019-01-11):
淘宝上买了个示宽灯,准备装在车上用。接12伏电源时发现221这个电阻发热比较严重。感觉这个221没什么作用,反而发热严重影响寿命,多此一举。板正反两面是一样的元件。

网友A:
不接这俩电阻,带灯泡检测电路的车辆会报错、

楼主:
谢回复。把这两电阻拆了试试看。这个检测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B:
整个一个伪劣产品!

楼主:
搜了下:什么解码不解码,商家搞的噱头罢了。许多高档车通常对车厢以外的灯,采用检测电流大小是否变化,来达到对损坏的灯进行报警提示。led的电流通常都很小,只有几十毫安而已,比起原装灯几安的电流,相差很大,电脑自然误判为灯发生故障了。忍受不了故障灯一直点着的人,就只好并联一个大功率电阻(通常用水泥电阻),使得电流达到原车灯的水平,这样就骗过电脑了。具体计算方法:比如示宽灯5W,根据公式W=I*V,电流=5/12=0.42A.电流小于0.42安太多,就报警了。来看看要并联联多大的电阻才行:(假设led是20毫安,还差400毫安)。电阻R=V/I=12/0.4=30Ω。水泥电阻工作时发热很厉害安装时要注意选择适当位置。这样的话,换led只能改变灯光光线的形式,根本就谈不上任何节能环保的效果。就是因为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有的商家就遮遮掩掩的,用什么解码之类的词来混搅概念吧。

网友C:
LED灯寿命比白炽灯长很多,还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