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净水清洗电路板后,AT2C02的数据丢了,STM32程序没了

楼主(2019-01-11):
     受不了洗板水的难闻味道,尝试用纯净水兑洗洁精的方法(再用纯净水洗,最后烘干)处理几套电路板。发现出现了下面问题:

     1 CT3083光耦坏了一颗;
     2 一块板上的STM32程序消失,另外一块板上的程序消失一部分;
     3 AT240C2上的数据没了。

     朋友们说下,怎么回事

网友A:
不上电没理由坏. 估计没干透就上电了.
其实应该用95%纯酒精清洗较妥.

网友B:
让你用水,活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上电没理由坏. 估计没干透就上电了.
其实应该用95%纯酒精清洗较妥.

谢T叔!

网友C:
真空干燥才行

网友D:
这发明好,以后擦除程序用水洗洗就好了。

网友E:
洗后晾干?还是吹干的,估计外表干了但是一些缝隙里面还没干吧

网友F:
I2C存储器被误触发写入随机数据了把,注意设计好写保护的逻辑,否者这种数据丢失是随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I2C存储器被误触发写入随机数据了把,注意设计好写保护的逻辑,否者这种数据丢失是随机的。。。 ...

谢谢!

网友G:
纯净水还有这么好的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纯净水还有这么好的高效!!!!

大哥,百度一下!

感觉夏天真的是不错的选择~清洗后太阳下暴晒

网友H:
很多大型单位生产线甚至使用四氯化碳清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多大型单位生产线甚至使用四氯化碳清洗板子

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不上电没理由坏. 估计没干透就上电了.
其实应该用95%纯酒精清洗较妥.

95%的酒精洗,好像发白吧。

网友J:
跟水有关系吧 存不存静应该不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I:
95%的酒精洗,好像发白吧。

发白那是助焊剂没洗掉,多洗几次,我一般用小牙刷蘸酒精刷2~3遍.有条件扔超声波清洗缸用酒精泡,那才是真亮爽,哈哈

网友K:
我都是用自来水和洗衣粉洗,洗完了再冲洗干净,晒一天再六七十度烘烤一晚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白那是助焊剂没洗掉,多洗几次,我一般用小牙刷蘸酒精刷2~3遍.有条件扔超声波清洗缸用酒精泡,那才是真亮 ...

T叔,据说MCU的晶振害怕超声波清洗机,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据说MCU的晶振害怕超声波清洗机,对吗

哈哈,这个倒不清楚,太平点手工牙刷清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