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要加上下拉电阻么?

楼主(2019-01-11):
现在有100MHZ的信号  需要74VHC164分频   那么信号要加上下拉电阻么?

网友A:
我印象中是需要个电阻的

网友B:
应该是需要的,楼主试一下啊

网友C:
IO口应该能够驱动了的。

网友D:
100MHz,这个芯片的工作频率是多少,不是下拉电阻,是匹配电阻

网友E:
看前端信号的布线距离是多少,有5cm以上就应该考虑匹配电阻

网友F:
这个不用加电阻的。
你这个用的什么信号?
电阻匹配是很重要的

网友G:
这个根据信号传递的距离远近的适当添加的

网友H:
一般情况下,芯片内的上下拉电阻的就可以满足了。

网友I:
一般的不用加都是可以的,,IO扣内部有上下拉电阻的。。

网友J:
这个根据实际的设计需要的

网友K:
提高输出管脚的带载能力。

网友L:
上拉电阻可以是3.3k、4.7k、5.1k、10k都可以

网友M:
没有使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N:
提高电路稳定性,避免引起误动作。

网友O:
必需使用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

网友P:
为甚分频呢?其他的晶振不可以吗?

网友Q:
个人认为 不接夜没有关系

网友R:
貌似应该叫匹配电阻

网友S:
不仅要加电阻  布线也应该很讲究的

网友T:
当然要加电阻了  不过多大的 需要根据情况进行计算

网友U:
当然要加了啊

网友V:
没坐过这个 呵呵呵 不太清楚啊

网友W:
不叫这个名词 好像叫匹配阻抗

网友X:
没坐过这块的设计  没有感觉

网友Y:
要求高的话就要加